因为之前发的贴子变成了吵架帖,不想再回复了,重开一贴讲单火遥控开关的实现方法和电路

楼主(2011-09-23):
最简单的机械开关的电原理图,贴这张上来只为了说明,开关动作的过程中,是需要输入能量的。

用电子电路代替人手来操作,在开关动作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输入能量的,不过能量的来源是市电。但是这种电子电路只能用在开关不能完全闭合的电路中,如调光器上,如果开关完全闭合,则控制电路没有能量的输入,最终会造成电路的失控。

单火控制开关的真正简化电路,这个与上一张图的差别是开关的回路里串了一个开态取电电路,所以此开关是可以完全闭合的。控制电路在开关闭合时,是通过开态取电电路提供能量的。

为了实现回路的开关,我们最常用的开关器件有:继电器,可控硅和晶体管。
这里先讲继电器开关:

最简单的继电器实现开关的方法,控制电路给出一个信号,继电器就吸合。电路中有一个关态取电的二极管,提供关态时300V的高压。另外电路中还有开态取电电路,也就串在继电器回路中的MOS管,外加一个二极管。在继电器吸合后,通过MOS管的通断,从回路中取出12V电。

这个电路与上一个电路的差别是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中增加了RC器件,它利用的继电器一个重要的特性,即继电器在吸合后,只需维持一个较小的电流,继电器还会维持吸合状态(维持电流约为正常工作电流的20%左右)。增加此电路的意义是可以降低继电器工作时的电流,这对供电本来就很紧张的单火开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电路只是上一个电路的变种,基本工作方式差不多,但差不多也是有差别的,上一个电路中,控制电路可以短时间连续控制继电器的开关,不过前提是供电电路能供得上电,不过单火开关最大的问题就是供电,所以经常出现连续动作几次后,电路突然失控的情况,其原因就是因为继电器是用电大户,连续工作几次后,会将供电电路的电压拉下来,进而造成整个单火开关的失控。而下一面的电路中,继电器不能短时间连续动作,在吸合瞬间对供电电路的影响较小,相反在继电器松开时,会对供电电路有所影响。

说到MOS管取电电路,下图中就是关于MOS管取电的,不过真要应用起来,参数可能是要好好的调下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电路,能实现开态取电的电路模式很多,基本原理就是取出MOS管关断瞬间回路的电流供控制电路使用。我之前有做过两种MOS管取电的模式,第一种是MOS管采用低频通断模式(与市电同频),不过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即所带负载灯会闪烁,其原因是当负载灯的状态微小改变,以及开关内控制电路使用电流的微小改变时,导致MOS管的关断时间的变化及在在市电过零后不同位置的通断,进而使至使负载灯闪烁。后来就改用了第二种模式,即高频取电模式,通过远高于市电频率的高频信号控制MOS管的通断从而取出所需的电能,因为调制频率远高于人眼能感应的频率,所以就看不到闪烁了。

继电器开关的单火遥控开关的最小负载功率跟MOS管取电部分的关系最大,下面是一些计算方法:
负载回路电路为:3W/220V/2=6.8Ma(3W负载,只能取出一半的回路电流)
5W/220V/2=11.4Ma(5W负载,只能取出一半的回路电流)

继电器的维持电压为:12*20%=2.4V(按工作电压的20%设计)
继电器的维持电流为:2.4V/320Ώ/0.9=8.27Ma(继电器线圈电阻取最小)
由上可知道一般厂家都会选择5W的节能灯。

5A的继电器参数可以参见下表。还有一种低功耗型的继电器,线圈功率要小一倍,这样最小负载功率就可以再降低了。

另外我还有搞了一种双MOS管的开态取电电路,能取出的开态电流比单MOS管的大一倍(单MOS管取电电路只是半波取电,只能取出正向关断时的电流,反向的电流则直接通过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了)。这样所带的最小负载会比单MOS管取电方案的小很多(也没小一倍那么多)。

最初做继电器的单火遥控开关时,我们有验证了不少的电源方案,最初采用的是直接降压的方案,从串联回路里取出的高压直接通过降压电路后保存在电容了,并采用了很多方法降低电路的静耗。最终电路是做出来了,但电路非常的不稳定(供电电流实在太小,整个电路处在临界状态,只要短时间出现用电过大的情况,控制电路就会失控),而遥控的反应速度也低的不能接受。无电流提升的供电电路可参考下面的电路。

这之后我们有搞了一个专门的电源电路,在200V/60uA输入时,可以输出12V/650uA,这个电源有成功的应用在继电器的单火遥控开关上,总体效果还过得去,而且这款单火遥控开关现在也在销售,不过价格有点贵。但是因为电源输出的是12V电压(为了控制继电器),所以采用了一个电路方案,使RF和控制部分可以同时取得相近的电流。

从这个电路中可以看出,RF部分与控制部分是串取在一起的,所以这两部分能使用差不多多的电流。不过麻烦就是因为RF部分接在电源的高端,其输出信号的电平会比控制部分的电平高很多(高了6V左右),所以必须有一个电平变换电路来将RF输出信号的电平转化为控制部分相同的电平。

这里说下单火遥控开关的RF遥控部分,我之前采用的RF接收模块是RX3400的超外差接收模块(不要提超再生的RF模块,那东西虽然价格和功耗低,但实际上在单火遥控开关上没法用),RX3400的接收模块的工作电流为2.2mA/5V,灵敏度有-105dB,用在遥控开关上相当不错,但为降低工作电流,都是采用间隙工作方式,下面是RF接收模块的控制电路。

近来听说RX3400芯片己经停产了,所以在找可以代替它的RF接收模块,好在这几年新出了不少RF的芯片,所以可选择面很广。

    虽然我之前开发的都是继电器的单火遥控开关,这些单火遥控开关也在市场上正常销售,不过根据市场反馈的情况,这款产品存在很多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这款单火遥控开关不能带电感式日光灯,5W以下的节能灯,LED灯,5根以上的日光灯带,也不能带大功率的水晶吊灯(功率太大了,有几千瓦)。在使用中经常会出现继电器触点粘经,开态取电的MOS管烧坏等问题。
当然,最大问题还是不稳定,即经常有用户反应说开关失控不能动作的问题,即继电器单火遥控开关对关态电源的要求非常之高。当时有想过用磁保持继电器来代替普通的继电器,但一来磁保持继电器价格超贵(当时只有松下在做一款尺寸比较合适的磁保持继电器,但单价近30元),如果做成三路开关,则成本难以接受。而且即使是使用磁保持继电器也不触决触点粘经,开态取电的MOS管烧坏等问题。
在纠结了很久后,只能放弃继电器方案的单火遥控开关,转而去搞可控硅的单火遥控开关。
下面是可控硅单火遥控开关的控制电路。

为了能让可控硅导通后的开态也能取电,在光耦触发脚与可控硅触发脚间串接一个稳压管,可以将光耦导通后瞬间的触发信号的电取出供电路使用。有人在这一块也采用与继电器的单火遥控开关一样的MOS管取电方式,这样做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将MOS易损坏的缺点也带入。如果说继电器单火遥控开关的触点粘结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在回路中串一个大的电感,降低继电器导通瞬间的电流,以避免继电器的触点瞬间因高温熔结。不过此电感体积有点大,无法装入开关内),那MOS管烧坏就是一个硬伤了(取电MOS管为低压MOS管,但这个低压MOS管是串在高压通路上的,在MOS管关断瞬间如果出现高压大电流的情况,而MOS管后的取电电路无法及时反应,就会造成MOS管烧坏)。
下面即是一款采用MOS管取电单火遥控开关的简花图,我没有采用这样的电路来设计单火遥控开关。

    TO220封装的可控硅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其热阻是100K/W,在加装散热片的情况下会好很多,市场有的1000W/220V的调光开关就是在40*56*30的空间内加装散热片,其耗散功率可到8W左右的程度。所以加装较小的散热片可控硅做到200W/220V也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能制作大的整体式散热片,或是将散热片与开关固定架做成一体,则功率很容易做到650W/200V以上的程度,这对一般家庭的灯光照明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水晶吊灯另说),不过此时要注意的是要采用塑封或是隔离的可控硅。如果真怕用户使用大功率负载造成过热起火的问题,还可以在回路中加入温度保险丝,过热直接熔断。解决这种大功率可控硅开关散热时,要注意种利用结构件来帮助散热,塑胶外壳是不错的选择,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塑胶是热的不良导体,但不要忘了在缺乏对流条件下的空气其实是热的不良导体(只比真空好)。
    可控硅需要选择HI-COM型的,因为这种可控硅对dv/dt以及di/dt的效果要强于普通的可控硅,这对不能加装RC吸收电路(RC吸收电路会增加回路中的漏电流,而且占用空间较大)和大电感的单火遥控开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专门针对可控硅单火遥控开关做过电快速脉冲群和雷击浪涌测试,在国家标准范围内未出现问题,在实际使用环境中,空调,冰箱,电钻,角磨机,豆浆机等等家庭能用上的电器也都有做过测试,并没有发现失控或是损坏的问题。所以在可以相像的家庭应用环境中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当然,如果使用的是工业动力用电,那么出现问题的机率可能会大很多,只是在此种条件下,家中大部分家用电器都会工作不正常了。
    可控硅的触发电路采用标准的光耦触发方式,因为可控硅采用了HI-COM型的,所以光耦也要采用高dv/dt型的。

接着说下控制用的单片机吧,单火遥控开关所用的控制部分主体就是单片机,这个单片机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功耗非常低,能选择大概就是MSP430或是PIC的低功耗系列了,不过像AVRmega8估计也能用,之前还看过别人用义隆单片机来做,不过己经是很低档的产品应用了。我个人喜欢用PIC的,感觉工业场合用的单片机应该很稳定,我搞的智能家居系统也基本上在用PIC的单片机。

其它的外围,像LED也是低功耗型的,与负载灯的状态相反,但大部分厂家做的产品要么没有LED指示灯,要么跟负载灯的状态相同,这也是为了降低对供电的要求。不过我觉得如果夜间回家开灯要找半天开关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设计单火遥控开关(包括用继电器的)的都带了与负载灯的状态相反的指示灯,虽然灯是比较暗的。像对码的就直接按键学习实现(按住5秒10秒学习都行,那么对码能加蜂鸣器最好,有个提示,但这又加大了供电的难度了),如果还搞什么红外对码,拨码开关的,那就太麻烦了,好像也没厂家这么用的。
`
在一些中低端的产品上我有看过RCC电源的应用,在200V/70uA输入,6V/800uA输出是很好的效果了,而且这种电源在低输入电压的情况,其输出电流下降较快,所以只能应用在可控硅开关,无指示灯和超再生模块的开关上了(市场上很多家都这么用了)。

因为外围电路做久了,特性基本上都清楚了,那核心问题就是低功耗高效的电源了,我有测试过可能使用的各种器件的漏电等特性,其中RCC电源上所用的高压三极管就是个漏电大户,MOS管会好很多,电解电容是不同厂家的差别很大(标准:小于等于0.01*容量*电压(低压电解电容),小于等于0.03*容量*电压(高压电解电容)),实测发现漏电小的只有三四个微安的。我现在所做的电源电路的漏电在六到九个微安之间(当然要用很好的器件了),电路整体功耗在15到20个微安之间(输出电流为零,但内部电路工作也要消耗电能)。在200V/70uA输入时,输出能做到5V/1.5mA,效率53.6%(当输出下降时,效率也下降了,那个电路功耗是基本不变的),当我们搞出这个电源时我是着实得意了一把。不过我有一天听说有人在220V/25uA输入时,输出能做到3.5V/1mA时是非常的吃惊,根本就想不明白。又当有一天又说这个电源可以做到在220V /38~50uA输入时,输出能做到5.5V/2mA,我算出最差情况下效率都是100%(那人却说最好的情况达到了85%,我在搞1200W的电源时,为了能让效率从82%提到85%可以花了老多时间的,那里可是对几微安不在乎电源,而这里几微安的损耗影响太大了),这时我就笑了,看来吹牛不用上税啊,那就往上吹吧(感觉说的像当初的水变油的说法)。
其实说电源有多好没什么实际意义,真正验证方案好不好最重要的就是看单火遥控开关能不能开关电感式日光灯,因为电感式日光灯在未点亮前整个电流通路就只有启辉器(有些叫跳泡)了,那可是通过氖气辉光放电形成的电流,其电流超小,压降超大,一般的单火遥控开关用上去就死(失控),我搞单火遥控开关这么多年,一直都过不了这关。但电感式日光灯应用这么广(我家现在用的就是电感式日光灯),不可能不解决,但当我的新电源搞出来,并应用上以前各种降功耗的办法后,可控硅单火遥控开关带电感式日光灯变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至此最难解决的问题终于被我解决了。

一时我只想起这些在单火遥控开关上的问题,其实真正应用中还有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问,我知道的可以回复,能测到的我也会测出回复的。

网友: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比双线监控开关好在哪里?一根线也是接两根线也是连,安装上能有多少区别?使用起来效果可就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比双线监控开关好在哪里?一根线也是接两根线也是连,安装上能有多少区别?使用起来效果可就差远了……

更新方便呀,现在家庭的都是单线开关。你多一根线就要重新布线,工程量巨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比双线监控开关好在哪里?一根线也是接两根线也是连,安装上能有多少区别?使用起来效果可就差远了……
更新方便呀,现在家庭的都是单线开关。你多一根线就要重新布线,工程量巨大

这个要看情况的,新房子都会做改造线路。。。在墙上锯开个槽。。。

网友:
这是真正技术贴呢

网友:
技术和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什么东西搞好都不容易.

网友:
谢谢楼主的补课,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及时跟进,学习单火线取电

网友:
前排学习单火线取电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单火线取电

网友:
对那个输入高压uA级别的电流 ,输出毫安级别的低压电源很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比双线监控开关好在哪里?一根线也是接两根线也是连,安装上能有多少区别?使用起来效果可就差远了……
更新方便呀,现在家庭的都是单线开关。你多一根线就要重新布线,工程量巨大

然则我在毛坯房开关位置看到的都是双线接线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比双线监控开关好在哪里?一根线也是接两根线也是连,安装上能有多少区别?使用起来效果可就差远了……
更新方便呀,现在家庭的都是单线开关。你多一根线就要重新布线,工程量巨大
然则我在毛坯房开关位置看到的都是双线接线盒

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推进零火供电加无线遥控方案的智能家居系统,如果设计商有意做这种产品的话,相应的房子就会多布一根零线。
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过度状态,因为都多布了一个零线,那直接布网络线也是没问题的,这时就可以采用弱电控制强电模式(RS465,网关,CAN-BUS等等)的智能家居方案。这类智能家居系统的智能程度更高,使用更简便,操作和维护更安全等等一系列的优点(缺点就是要布弱电线和系统价格高)。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发的帖子置酷了,心情突然好了很多(前面发帖被人找茬有点不高兴),如果大家对单火遥控开关有什么不解的问题,我会尽我所知所能的回答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问关于智能家居方面的问题,我也会尽我所知所能的回答大家。

网友:
马克一下,慢慢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发的帖子置酷了,心情突然好了很多(前面发帖被人找茬有点不高兴),如果大家对单火遥控开关有什么不解的问题,我会尽我所知所能的回答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问关于智能家居方面的问题,我也会尽我所知所能的回答大家。

呵呵,看出楼主也是个凡人。
荣辱不惊
淡定
无所住
行云流水
在阿莫的裤子面前都烟消云散了...

楼主加油。

网友:
问个问题,lz提到的mos高频取电,如果mos关断时正好是交流的尖峰,会不会烧坏mos,因为一般mos耐压是比较小的。我们用的方法一直是与交流同步的,在每个周期前5秒关mos取电。这样确实容易出现等闪的现象,不过一般不刻意观察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不怎么看的懂   先学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个问题,lz提到的mos高频取电,如果mos关断时正好是交流的尖峰,会不会烧坏mos,因为一般mos耐压是比较小的。我们用的方法一直是与交流同步的,在每个周期前5秒关mos取电。这样确实容易出现等闪的现象,不过一般不刻意观察是没什么影响的。

MOS管烧坏是这种方案的硬伤。如果MOS关断时,在交流电的峰值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后面的驱动电路可以保护MOS管),但如果在关断一瞬间有一个瞬间的高压,只要驱动电路反应不过来,MOS管就会损坏。

网友:
单线取电电路本身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严重程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线取电电路本身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严重程度如何?

单火线取电电路不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其静态是电路才几十个微安,就算全变成电磁辐射也没多少,至于开态时,其功耗也才毫安级别,所以也没问题。
相反单火线取电电路的电磁抵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电路设计不合理,像电快速脉冲群,雷击浪涌,电压掉落和静电放电等等很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人没有单火线取电设计经验,以上发表仅是讨论,因为后期会用到

引用图片
带负载通电时取电,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负债断电如何取电
可否这样设想:如上图,在负载断开供电,但是不是完全断开,而是通过大电阻进行漏电来实现,取电自然是通过电阻的分压来实现
负债设备存在漏电流,应该不会引起设备问题,同时,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大的影响,
上图仅仅是原理分析,非正常可用电路

其时取电电路的简化电路与你画的电路原理是相似的,如果不需要提升电流可以使用上面电路(当然电路要重新设计下)。
因为现在单火遥控开关就是通过负载设备的漏电流来实现功能,只是这个漏电流非常小,所以不会对设备产生影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线取电电路本身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严重程度如何?
单火线取电电路不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其静态是电路才几十个微安,就算全变成电磁辐射也没多少,至于开态时,其功耗也才毫安级别,所以也没问题。
---------------------------------------------------------------------
      这个问题不完全这样看,还要看设立了单线取电电路后,主开关(半导体器件)的工作工况时否发生了变化,致使通过开关的电流(全态)发生了突变,从而可能使电磁兼容出现问题。

网友:
帖子已经浏览了好几遍了,呵呵。

楼主,再讲讲关态取电的方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线取电电路本身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严重程度如何?
单火线取电电路不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其静态是电路才几十个微安,就算全变成电磁辐射也没多少,至于开态时,其功耗也才毫安级别,所以也没问题。
---------------------------------------------------------------------
      这个问题不完全这样看,还要看设立了单线取电电路后,主开关(半导体器件)的工作工况时否发生了变化,致使通过开关的电流(全态)发生了突变,从而可能使电磁兼容出现问题。

我明白这种说法,调光开关就是通过可控硅的切相实现调压从而调整亮度的,这种电磁干扰在市电峰值时切相尤为严重的。但可控硅在单火遥控开关上是起开关作用的,在很小功率负载(几瓦)的开关时,其切相也比较严重,但此时因负载功率小,其电磁干扰自然也小。在大功率负载(上百瓦)的开关时,其切相基本就在过零点附近,此时产生的电磁干扰也很小。所以可控硅的单火遥控开关的电磁干扰其实是很小的,通过国标的电磁干扰测试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帖子已经浏览了好几遍了,呵呵。
楼主,再讲讲关态取电的方法吧!!!

关态取电的方法和原理我前面己经讲过了,就是在负载关态时,通过与开关器件并联的电路取出负载的微漏电(100uA以内),上面画出的电路中OFF_300V就是关态取电的接入点,此接入点的高压微电流通过电源模块转换为低压大电流供控制电路使用。

网友:
单火遥控开关

网友(2011-11-28):
单火线取电

网友:
mark,一直在关注怎么样单火控制。

网友:
马克一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基础研究来的,学习!

楼主:
最近忙着搞大功率的太阳能逆变器,也没怎么关心自己发的贴了,今天上来看看又被顶出来了,正好回下帖了

楼主:
这个贴子也发了很久了,很少有人来关注,当然也少有人提出问题或想法。可能这个行业关注的人真的很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贴子也发了很久了,很少有人来关注,当然也少有人提出问题或想法。可能这个行业关注的人真的很少吧。

我不是很懂,我帮忙顶

网友:
不懂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2012-02-12):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特别过来顶楼主

网友:
尽管炒炒更健康,但我是来认真学习的,所以mark一下

网友:
我是LZ的FANS,想问LZ一个参数,如果要让单火取电电路能接上电感式镇流器的日光灯并使之正常工作,那么单火取电的输入电压电流流在什么水平?我估计应该在100V/20UA左右吧?没水平做这个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H:
学习。

网友:
据说单火取电不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何以见得?安全不安全是看你弱电强电是否隔离,和单火取电没关系,你零线火线取电阻容降压照样危险。

网友(2012-06-10):
为什么不直接用阻容电路降压取电呢?

网友:
单火取电,最大能取多大电流?

网友(2012-10-12):
这是个技术贴。。。
值得研究细读

网友:
对开关的供电比较感兴趣,MARK一下下!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将控制器安装到现有开关位置,目前市场上好多无线遥控开关都是直接安装到灯箱里头的,原开关保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模式,这样也挺好的。

网友:
你好,dimmers,我是在职的一名开发人员对您写的单火取电很是钦佩,如有时间我想同您细谈,因为我司现在也在开发这一产品。同时我司也建立了一个平台,以供有专长的开发人员拿出产品我司做推广,利润分成,这个是个大的方向,请您加我QQ:1581591452

网友(2012-11-28):
你好,dimmers,我最近在研究单火一开关,有些问题想和你请教,请加我的企鹅:四五二九三四九九零

网友(2013-01-03):
很好的帖子,最近正在看单火线开关的资料,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技术贴~

网友(2013-03-08):
标记,单火的好帖子。

网友J:
广州聚辉就是用的单火方案,其实不好推

楼主(2013-04-07):
引用 网友J:
广州聚辉就是用的单火方案,其实不好推

广州聚辉我正好就帮他们做过产品,如你所说,他们的产品确实不好推,但他们采用的方案就是我之前就有说RCC电源,超再生模块,加上几块钱的单片机做过来的,本身的问题比较多。不过这也只是技术问题,其实最关键的是他们在这一块市场推动并不是很强,所以市场状态自然不是很好。

网友K(2013-07-05):
这是一个夺命贴,楼主的研究成果是基于器件不坏,地线不断。接地线时地线不断是偷电(尽管很小,性质相同),假如地线断了或者接地电阻变大,这时电路出现损坏,整栋楼所有电器外壳带电。夸接开关两端也可夺命,微小的漏电流,可以给节能灯等有电容的电器充电至高压,然后瞬间工作,周而复始,假如这个周期是5小时,假如充了五小时电正要开始工作,假如这时有人以为电是断的!大家可以用0.01的电容串联一个220v开关电源的LED灯试一试。

网友K:
楼主的研究成果,即便可以实现,也有致命伤不能推广,那就是在开关盒内要分清两根线那个是火线,那个接负载。这样的话,民工是接不了的。难道要工程师接?二一个,有地线的开关盒一定有零线,用得着单火线取电吗?楼主不要跟我说往墙上注射盐水之类的话。
任何脱离实际的巧取,都是不负责任和短视的,这种方法还是不要弄了,大家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一个夺命贴,楼主的研究成果是基于器件不坏,地线不断。接地线时地线不断是偷电(尽管很小,性质相同), ...

唉,又一个长眼睛不看贴子乱回复的,你这是展示你的下限吗?
我贴子从头到尾都没说过通过地线来取电,你自己是这样想的非说贴子里有讲解了要接地线,有时间从头到尾看完贴子再来说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研究成果,即便可以实现,也有致命伤不能推广,那就是在开关盒内要分清两根线那个是火线,那个接负载 ...

哦,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是接火线和接负载线呢,怎么上面张口就说接地线呢,不过这个回贴还是在展示你的下限,接交流电的电路,你以为像接直流电一样要分正负极啊!!!还要工程师来接,你见过做单火开关的厂商天天派工程师去工地接线吗,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看贴,看不懂的问下,不要没看或看了一点就上来喷,这里是技术论坛,你上面的言论会被人看笑话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是接火线和接负载线呢,怎么上面张口就说接地线呢,不过这个回贴还是在展示你的下限 ...

普通开关当然不用分两个线,随便接那一个。你的电路两根线能随便接吗?

再回答你的地线问题:你也许从头到尾没说接地线,你的图纸上接地符号接哪里呀(除了图1,图2没接地符号),别说你没看懂你贴上来的图纸。

以你图4为例,有接地符号,但是接到哪里了?,你只有两点可以接,load and line(你的设计这两点不可以随便接,普通开关是可以随便接的)
再以图4为例,继电器闭合状态,对于二极管阴极off_300 ,和另外一只二极管on_12v 有什么不同?接在同一点的两个二极管能提供不同电压?
奇芭的是二极管连编号命名都没有,难道我要说左二极管右二极管,如此不严谨的图也好意思贴。那off_300 我猜应该和on_12v一样 应该为off_300v吧。这样才算命名严谨。

后面的图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也不知道哪里截屏截来的。

还有220v在图上应该标注为"〜220v",

90年代的电子报曾有刊登此类辩论,否定了的。本不想理这种帖子,但是涉及人身安全。

如有得罪,抱歉了!因为水平不够,不会再回复了!

网友:
你真的理解错了,好好学习下基础知识吧。这个帖子从头到尾都没说过地线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通开关当然不用分两个线,随便接那一个。你的电路两根线能随便接吗?

再回答你的地线问题:你也许从 ...

从你的回复来看,我还真没看出你是搞电子的,怎么也好意思对完全不懂的东西指指点点。
1)明确的告诉你,单火开关的两根接线是不分火线负载线的。不懂可以问,也可以自己找东西来看,不要一上来就喷。
2)我图中的用的是接地符号,但不是接大地(麻烦你有时间看下接大地的符号是怎样的),这只是定义了一个内部的0电位,这也是标准的用法,难不成画手机原理图的用了这个符号要引出一根长长的引线接到大地上,你这不是在展示下限是什么?
3)我这里只是原理性的讲述,当然是在网上找的图截屏截来,至于元器件的编号都是我去掉的,参数我也去掉了,如果你看不懂只能说明你不是搞电子的。至于后面标的220V没写交流符号是个问题,我认可。
4)90年代的电子报上说不能做的东西就是不能做?,你这什么逻辑?以前人还说比空气重的东西一定不能飞上天呢,现在不是飞机到处飞了!!!
5)至于说单火开关的安全性问题,就是说单火开关不能完全关断负载(100微安以内的工作电流),但绝不是你说的靠着墙都会电着人。
本来我新开这个贴子就是不想与一些业内人吵架的(吵架原因很明了,就是有利益的冲突),我去掉参数和编号也只是想从原理上去讲解,让大家明白电路各部分工作的原理,而不是给一张完整的图让明不明白的人都去照着做,做对的人做烂单火开关这个行业,做不对的人说我做的开关有问题。
从你的回复上看,你要么根本就没看或是没看懂(展示智力的下限),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图,想通过这个贴子引着我回复,将完整的原理图发上来,这样就可以拿到现成的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最好死了这份心了,一来我根本不会贴上完整的原理图,二来这东西还要编程序呢,就算你有本事抄下来,你还以为你有本事超越花时搞这个产品的人。

网友(2013-08-30):
楼主的阐述非常清晰,哪些根本没搞懂的人就别在这儿撒野了,只能让人觉得反感。
这里所说的单火线只是一个叫法而已,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个电路是作为一个开关(遥控、触摸。。。)存在的,也就是说, 【单火开关+负载+(机械开关,需要的话)】共同接入LN之间。
一听到单火就想到窃电、漏电的人都是不认真看帖的。

网友:
特地去淘宝看了,有,就不知道性能如何。我家里有个卖紫外线杀毒灯时,带着的遥控灯头,还不错。

网友L(2013-11-13):
你好,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电路

不过我没有仿真出来,继电器断开时,探针两端电压都对着,但是闭合时电压就都不对了。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哪里出问题了,还请大侠指点指点
继电器闭合时仿真结果,蓝线是场管G端的电压,红线是继电器导通的时候输出电压。

网友:
非常好的贴,标记!

网友(2014-01-17):
你好!看了楼主的分析,透彻明了!我之前也都遇到过这些问题!我们在做一款语音识别的单火线开关,关态供电已近解决了,用了一个反激方案,开态用的是可控硅配和光耦直控,取电方式用的是类似楼主最后一个,在可控硅门极只是加了两个反相的稳压二极管,为了电流更大!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控制多个节能灯并联的时候,开态会有声响!大概是50-100Hz的嗡嗡声,非常小,但是足以影响识别效果!开关部分由声音,房子的总闸部分也有声音!一开始我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27V,这样我再BUCK出来,电流就能很小,但是声音非常大,后来我就换成9.1V,出来后在BUCK,虽然电流大,最小功率的灯受限,但是嗡嗡声减弱!后来又尝试加一个30mH的共模电感,声音又减弱了一半!但是现在还是有,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如何发出的,别人的开关同样的方案都没声音,难道是因为我的电流太大,所以没法避免?还是说我的可控硅dv/dt不够?

网友:
我可控硅用的是BT139,我对可控硅用不多了解生疏,希望多多指教,这个比较合适的高dv/dt的有哪些型号?

网友:
正好有用,先谢谢!

网友(2014-02-27):
领教了,学习了

网友:
你好,楼主,能给我留个QQ号或者不方便的话您加我一下,我的QQ:244365225,有好些问题想请教您

网友:
MARK,留着以后看!

网友M(2014-05-04):
很棒的经过,考虑过加个容量大点的锂电池吗?开灯的时候给锂电池充电。会存在哪下严重的问题?

网友M:
另,关灯的时候要把电流做上去,在节能灯的两端并电容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闪烁,试过飞利浦的LED并电容就不靠谱了,很容易积累微小电流,点亮灯泡。

网友N: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发的帖子置酷了,心情突然好了很多(前面发帖被人找茬有点不高兴),如果大家对单火遥控开关有 ...

楼主,单火线供电的案子还在研究嘛?

楼主:
好久没上来了,看到自己的贴子还是有人在回复,也上来说两句,表明自己还有关注单火开关的发展

楼主:
最近手机挂着QQ,结果很多人加我,都说想与我沟通单火开关的问题。
在这里我表明下我的立场,如果大家想通过我来学习单火开关的技术,可以在这里来跟贴,我看到了一定会回复大家的,这样对大家也是有利的,而通过QQ私下与我沟通,一是我也有工作,而且工作也很忙,所以基本上没时间回复。二来一些常规性的问题,不需要保密的,发上来给大家一起看,相信有知道的人一定也会回复的,我个人看到也会回复,这样大家都有学习的机会了。当然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问的东西有技术含量,需要保密,只能私下与我沟通,那麻烦支付100元/小时的费用。可能大部分的人觉得这很过份,问点问题就要钱,但你们通过沟通学习了解了更多的东西,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我又获得了什么(去你妈的成就感,我对那东西不感冒,或者说成就感实在太多了,没用)。另外,你们的时间不值钱,并不代表别人的时间也不值钱,我的正常工作己经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余下的时间我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与家人相伴。如果你想占用我的这部分时间,麻烦你花钱来买这部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棒的经过,考虑过加个容量大点的锂电池吗?开灯的时候给锂电池充电。会存在哪下严重的问题? ...

你算下锂电的漏电有多大,再看下通过单火电路能取出的电流有多大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关灯的时候要把电流做上去,在节能灯的两端并电容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闪烁,试过飞利浦的LED并电容就不 ...

灯两端并电容的方法好多厂家都在做了,但实际应用中,一来加电容还是有点危险的,二来这种对电工来看似简单的事,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容易。所以这种方法比直接装单火开关的应用面还要窄,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当然你认为这个实现起来简单,也可以应用,我也不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单火线供电的案子还在研究嘛?

恩,还在继续研究。不过己经不是局限于单火开关了,而是在搞智能家居系统了。我现在提供成套的智能家居方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在做这方面工作

网友:
单火遥控开关,单火遥控开关的实现方法和电路

网友:
复杂的开关~

网友(2014-06-03):
单火线取电MARK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K:
普通开关当然不用分两个线,随便接那一个。你的电路两根线能随便接吗?

再回答你的地线问题:你也许从 ...

你水平的确不够呀:"因为水平不够,不会再回复了!"就不要在这里乱叫了。楼主是真的牛人呀做事也很严谨的,从看贴子就可以知道。

网友O:
单火线取电  是违法的。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好帖子,受益匪浅! Mark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学习帖子,我自己给家里做了触摸开关 用的是零火线,单火感觉器件好多啊!

网友(2014-08-20):
谢谢楼主,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行业,大大的学习了!

网友:
我来挖坟的,楼主做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受益匪浅,最近也想搞智能家居这块,至少以后给自己家做一套吧,单火取电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单火线取电  是违法的。

先自己搞明白原理再说,单火取电不是窃电,回路还是要用到零线的,当然还是要流经电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自己搞明白原理再说,单火取电不是窃电,回路还是要用到零线的,当然还是要流经电表的。 ...

很多年前 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开关。后来放弃了。。

网友:
多谢楼主了,楼主辛苦了,想问下,我见到的最多的是空气开关,它与单火开关区别大不?

网友(2014-09-22):
关注一下,比较有用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还在继续研究。不过己经不是局限于单火开关了,而是在搞智能家居系统了。我现在提供成套的智能家居方 ...

楼主,,智能家居做到什么程度了,怎么的智能法

网友:
MARK 单火线教程贴 学习!

网友:
楼主在聚晖上过班?是聚晖注册了专利的吧。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贴,学习下。

网友:
感觉继电器动作多了,就会不灵敏的

网友:
mark ,单火遥控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所谓单火遥控电路,到底 ...

多条电线是要钱的

网友:
我用电力线载波模块直接装电器前面了。全屋一个开关都不用。在有插座的地方插个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Q:
感觉通用性不是很好。你的R1,R2怎么匹配?负载RL与R1,R2串联在一起,若负载电阻为5M,那么R1,R2你怎么匹配;若负载电阻1欧姆你又怎么判断。你这个分压电路需要考虑负载因素,倒不如使用3.3V纽扣电池,保证电源的可靠性。

网友(2014-10-23):
基础研究 mark

网友:
值得收藏备用。。。

网友:
学习,一会慢慢看

网友:
哇!這個要頂啊!!收藏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手机挂着QQ,结果很多人加我,都说想与我沟通单火开关的问题。
在这里我表明下我的立场,如果大家想通 ...

喜欢楼主这种做事风格!

网友:
几年前的贴,现在看了还是觉得新鲜。单火线电源还是火。假如判断时没有漏电流怎么办??

网友:
有个词,不明觉厉。确实不知道有多大用处,但研究到这个程度,也值得敬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电路

不过我没有仿真出来,继电器断开时,探针两端电压都对着,但是闭合时电压就 ...

楼主的帖子类似广告贴。
你这个才是实用电路,你仿真电路的灯泡负载接错地方了,应该接“火线进”端。
另关态取电直接经负载,也就是负载在关态时最大漏电流可达11mA,这个漏电流太大了。这个我想错了,低功耗负载不需要那么大电流,但应该也是mA级别。
关于关态取电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用EE10工频变压器,设变压器初级和负载串联分压,初级只需要100uA次级就能获得6V/3mA电压,如果用楼主说的RCC开关电源,电流能取的更大。

网友R:
楼主,关态取电直接用EE10工频变压器难道不行吗?
设变压器初级经负载分压,只需要初级分得200V/100uA,次级就能得到6V/3mA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关态取电直接用EE10工频变压器难道不行吗?
设变压器初级经负载分压,只需要初级分得200V/100uA,次级 ...

恩,看着想法是很好,不过也看出你基础知识的不足.
EE10的工频变压器,这个有点好笑,找下感抗的计算公式,先看看10W工频变压器需要多大电感量再来说吧.
第二,要设变压器初级经负载分压,初级分得200V/100uA.如果是一个单一的负载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你如何实现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都能分得200V/100uA.如你按9W节能灯设计合适的变压器,怕是一接上36W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后,马上就死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通用性不是很好。你的R1,R2怎么匹配?负载RL与R1,R2串联在一起,若负载电阻为5M,那么R1,R2你怎么匹 ...

我这里讨论的是单火取电开关,你回复用电池保证电源稳定性,牛头不对马嘴.
你这个不是技术技术上的提高于讨论,就像人家说现在上机器可以提高工厂的效率和质量,但成本高维护复杂时,你来了一句干吗要上机器,多找点人来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着想法是很好,不过也看出你基础知识的不足.
EE10的工频变压器,这个有点好笑,找下感抗的计算公式,先 ...

呵呵,我是学的稀里糊涂,学的是电气自动化,都忘光了。
EE10工频骨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我是尽量往小里说的,原意是想用0.5W左右的变压器。
设变压器初级分得200v电压,算了下变压器0.5W初级电流也得有2mA,太大,得0.2W的变压器,这样的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另,用PI Expert 9开关电源设计软件采用LNK系列集成芯片设计的结果,初级电流Irms最小也有50mA,占比1%流经负载的平均电流也有500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讨论的是单火取电开关,你回复用电池保证电源稳定性,牛头不对马嘴.
你这个不是技术技术上的提高于讨 ...

你有没有看我前面写的,有关于负载的问题。

网友:
很实用,改造方便,就是新设也可以节约点成本吧。

网友(2014-11-26):
楼主在这块钻研得很深啊,学习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學習,後期可能會用到。

网友(2015-01-08):
attach://250009.gif

原来想过这样做,后来没做成,请楼主分析下有没有可行性,功耗不太考虑,反正不是自己家的电。

网友:
MARK  学习了  单火控制开关

网友:
顶楼主, 学习单火线取电。

网友:
好帖,回头又顶一下!

网友(2015-02-25):
这么好的贴,没有裤子?收藏了先!

网友(2015-04-27):
非常好,单火线成熟方案,希望楼主继续关注帖子

网友(2015-07-04):
精华,马克。。。

网友(2015-11-19):
次贴应该设精华贴的

网友(2017-06-13):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应该是火线和灯线,现在工程施工标准基本都是单火线的

网友(2018-04-07):
看一看 学习一下

网友(2018-07-26):
正要做单火取电, 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单火线取电

网友(2018-09-15):
现在不知还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别说以前没有了解过单火开关,向楼主学习!

网友S:
楼主用的AC-DC方案是什么呢。能学习一下吗。
我测试过市面上单火线普遍采用的RCC方案,功耗确实很小。好像 只有 20几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用的AC-DC方案是什么呢。能学习一下吗。
我测试过市面上单火线普遍采用的RCC方案,功耗确实很小。好像  ...

RCC电源简单便宜,有什么不好吗?
至于小功率电源方案,多的是,要不一致性不好,要不成本高。

网友:
mark一下,单火线开关。

网友(2018-10-27):
mark,单火线取电

网友(2019-02-09):
新盖的房子,想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直接上的双线。

网友(2019-03-27):
mark.单火取电

网友(2020-07-10):
这个东东最头疼的是RF这边,那种超低功耗的二三块钱,480的电流又大,工作电流4ma,导致关灯情况下灯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