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1-09-23):
请各位高人指点,我用sopc builder 建立的软核的时候生成了一个这样的NIOS32·文件   其NIOS是我给sopc 工程命的名字。  文件的内容如下:

  //Example instantiation for system 'NIOS32'
  NIOS32 NIOS32_inst
    (
      .clk                         (clk),
      .reset_n                     (reset_n),
      .zs_addr_from_the_sdram      (zs_addr_from_the_sdram),
      .zs_ba_from_the_sdram        (zs_ba_from_the_sdram),
      .zs_cas_n_from_the_sdram     (zs_cas_n_from_the_sdram),
      .zs_cke_from_the_sdram       (zs_cke_from_the_sdram),
      .zs_cs_n_from_the_sdram      (zs_cs_n_from_the_sdram),
      .zs_dq_to_and_from_the_sdram (zs_dq_to_and_from_the_sdram),
      .zs_dqm_from_the_sdram       (zs_dqm_from_the_sdram),
      .zs_ras_n_from_the_sdram     (zs_ras_n_from_the_sdram),
      .zs_we_n_from_the_sdram      (zs_we_n_from_the_sdram)
    );

我对这种·v文件看不懂,  还请高人指点,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是个初学者。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

网友:
沙发,这是个顶层文件哇,信号命名是有规律,按格式来的,比如zs_addr_from_the_sdram,是指sdram的地址线,ba_from_the_sdram是指sdram的blank信号,如此类推。需要把这些信号assign到实际管脚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这个和verilog的模块例化不是一样的么?
.xxx代表模块内部本身的信号管脚
()里面带面他与外部的连接,比如与顶层信号或者与其他模块之间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你!十分感谢!另外很想问你一下,在选用DDR-SDRAM接口的时候,常会出项有多个输出时钟,即出现在sopc生成的软核中,分配引脚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引脚?  还请您指教,不胜感激!谢谢你 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r的数据是双向的,输出数据和输入数据各自用不同的时钟,但这些都是同频的,只是相位有差别

网友:
你生成这个nios核的时候,可以选择VHDL格式的,另外用原理图格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