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导通的疑问

楼主(2011-09-23):
这是一块洗衣机主板电路图,请问图中双向可控硅是怎样导通的?控制极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以TR5为例.
主控4脚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则Q5饱和导通.于是TR5的门极相当于通过R30接地.而TR5另两个管脚必有一端是接零线,一端接火线.当火线上的电压出现负值且足够大时,门极上就可以产生足够大的触发电流使TR5导通.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请问门级电流是从哪里流到哪里的呢?通过变压器的隔离后,主板与交流220v好像没有联系了一样。莫非要通过大地?

网友:
电路好像少了一根线,仔细看看实物的连接,看看少了哪一个线吧

网友:
我感觉继电器K1连接点不该接!而是直接接到S2点上!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