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八(58): 这是什么东东?怀疑是电机,但却不会转动

楼主(2011-09-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难道来回摆动的,阿莫都是哪里淘到这些金子的啊,羡慕啊

网友:
两个成夹角的线圈,有点电动摆的味道。是不是玩具用的摇头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电机和一个小变速箱,他不动有可能是他的驱动方式特别吧、

网友:
像汽车仪表上用的步进电机,用12.017驱动的.

网友:
似乎能转。电子钟拆开里面和这个差不多。扭矩很小。

网友:
应该是二相步进电机,中间的轴能转。

网友:
第二幅图上那个黑色的部分是不是一个可以摆动的柄呢?可能因为齿轮比比较大而没有掰动吧?如果是这样这个东西的扭矩可能不小啊...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应该可以转,转不动时因为有减速齿轮,正中间有个洞,那个肯定是转子的轴

网友:
4根线也就是2相步进电机了.带减速.比这个小的步进电机多了.这个能用到的可能性太小 .也没啥好玩的.

网友:
类似于限位开关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汽车仪表上用的步进电机,用12.017驱动的.

也觉得是表头电驱

网友:
这个是汽车仪表里的表针电机。不能360度旋转的。

网友:
这个是汽车仪表里的表针电机。很早在客户那里看到过,里面应该有减速齿轮

网友:
就是汽车仪表用的两相步进电机,齿轮减速,带零位挡块,只能转一定角度,这种电机驱动电流不大,我们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指针仪表,直接固定在PCB上面的。

网友:
汽车仪表盘里的电机没有减速齿轮,我彻底拆解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指针仪表,直接固定在pcb上面的。

有道理

网友:
这东西太奇怪了,没见过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电子钟秒芯的机械部分吧,外面有驱动,两个线圈每秒驱动一次,中间那个轴应当是输出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汽车仪表盘里的电机没有减速齿轮,我彻底拆解过。
下面是我们用的电机,带180/1减速齿轮,结构与楼主位的电机非常相似

网友:
楼主位的减速比可能在10左右吧,两相步进电机加减速齿轮机构。

网友:
仪表用的步进电机.  以前看到过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汽车仪表盘里的电机没有减速齿轮,我彻底拆解过。
下面是我们用的电机,带180/1减速齿轮,结构与楼主位的电机非常相似

是的,我们用过这种,做在咖啡机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带减速齿轮的用在汽车上,断电之后指针会回位
如果你说的这种也是用在汽车上的话,断电之后指针肯定不会回位,也有可能是比较高档的汽车上用的,这样一旦出事故,速度表就停止在出事当时的速度上。不过这种表要求熄火后也继续供电才能回位

网友:
对,是仪表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
用于作振动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带减速齿轮的用在汽车上,断电之后指针会回位
如果你说的这种也是用在汽车上的话,断电之后指针肯定不会回位,也有可能是比较高档的汽车上用的,这样一旦出事故,速度表就停止在出事当时的速度上。不过这种表要求熄火后也继续供电才能回位

汽车上的电机你说的两种都有用,向这种带减速齿轮的高中低档车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这样断电重启后需要有一个回位过程。我们目前做的汽车仪表大多是这种电机

网友:
就是汽车仪表用的步进电机。应该是带减速齿轮的。从线圈位置看,似乎是相角60度的,驱动方式类似于楼上有人贴出来的那个伟力电机。
至于自动回位的,那不是电机,而是十字线圈表头,驱动方式类似以前的那种指针式的万用表表头,直接用正交的两个线圈组合出需要的磁力角度,带动指针转动,而回位靠得是游丝,也就是一个水平装置的弹簧。
不过这种电机倒是第一次见到。批量的用不起起来,少量的弄几个玩玩倒是有兴趣。
看起来这里做汽车仪表的同行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