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视频采集的朋友,视频采集,用AV,还是VGA?

楼主(2011-09-24):
先说说我要干什么

    用摄相机采集图像,找出图像中某一特殊标记,这个标记是一特定颜色的点,直径0.5~1mm。然后再定位到该点。

    目前摄相机有AV、VGA、USB输出。

    我打算用FPGA来处理,所以USB的不考虑,转来转去麻烦,现在在AV和VGA中徘徊

    摄像机安装的地方有干扰,AV信号和VGA信号不知哪个抗干扰要强点。

    第一次涉及视频采集,没什么经验,相听听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AV信号质量较差,能实现精确定位吗?

网友:
如果分辨率高的话 av信号可能不行  抗干扰的话应该是av好点吧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视觉识别,做贴片机?我们这里商业的贴片机用的应该是AV信号,或者中频/射频信号,没具体拆过,只看到是用同轴电缆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分辨率高的话 av信号可能不行  抗干扰的话应该是av好点吧  期待高人解答

用AV的也行,但可能会要用放大镜头

AV的抗干扰确实可以,和电机线并排捆在一起都没事

而且同轴电缆走线也方便

网友:
同轴电缆的抗干扰性能本身就比较好 ,如果不用同轴电缆,用普通的av线的话(vcd上的那种),情况会怎么样呢??
计算机上用的vga线是不是也想同轴电缆一样,外面包了铜线??

网友:
做视觉定位的啊,呵呵…用AV比较方便,但分辨率不高。镜头需要较大的。其实还有带网口的相机。

网友:
不知道cmos的摄像头能不能满足要求,现在几百万像素的cmos很容易找到,并口的接fpga很方便。

楼主:
同轴电缆的抗干扰性能本身就比较好 ,如果不用同轴电缆,用普通的av线的话(vcd上的那种),情况会怎么样呢??
计算机上用的vga线是不是也想同轴电缆一样,外面包了铜线??
---------------------------------

VGA信号线貌似也有网状屏蔽和磁环哦

网友:
AV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