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自己做伺服驱动有没有出路(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9-24):
最近受一工控行业朋友的影响,对伺服驱动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做出一台用于工业控制的驱动器来,但是我对这个行业了解得太少,现在国内有很多做驱动器的厂家却让老外占领了80%的市场,想起来心有不甘啊。大家说说我的驱动器会不会最后只能当个玩具玩玩?如果真要做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感觉目前我的兴趣只在这个技术实现上,另外还想找个有兴趣的朋友跟我一起做。

25楼有原理图,麻烦大家看一下。俺虚心接受各类批评和指教。

网友:
花点钱,买个成熟的方案,在来搞,才是出路,自己搞,玩玩可以,当产品不行!

网友:
你没说你自己有多NB,如果跨行的话99%可能做个玩具出来. 这东西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然后才是实现方法.
小小打击一下,楼主知道技术实现什么东西吗?

网友:
伺服市场很大
做好了肯定有出路

不过伺服驱动器一般是和伺服电机配套卖的
所以还得找一家伺服电机厂贴牌合作

如果从零开始要走的路很长,除非你很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心态还真的是玩玩,也算是一种尝试,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证实一下我有没有那么NB,但是玩也是有目标的,我想把各种接口的定义做得跟市场上某些产品差不多,尽量向实际应用场合上去靠。买方案我也想过,但后来又被我否决了,原因是我现在不急于做产品出来赚钱,所以没必要花那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通用伺服有没有可能?比如针对市场上电压,功率在某一范围内的电机做一个通用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点都不NB,但是有做好的决心,理论嘛,懂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深。看了大多数伺服驱动的资料都有转矩、速度、位置三种工作模式,基本都用PI控制。交流电机的FOC貌似很深奥,不过查了N多资料后它的基本原理总算是搞清楚了。现在想先搞直流无刷。我虚心接受你的打击,请继续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点都不nb,但是有做好的决心,理论嘛,懂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深。看了大多数伺服驱动的资料都有转矩、速度、位置三种工作模式,基本都用pi控制。交流电机的foc貌似很深奥,不过查了n多资料后它的基本原理总算是搞清楚了。现在想先搞直流无刷。我虚心接受你的打击,请继续赐教。
赐教说不上. 就做一种最基本的模式即可,输入模拟电压,控制电机转速,接收电机转速反馈. 做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网友:
一点都不难,支持一下
电机有的是,我们都是电机和驱动单买的
驱动小功率的(220V市电驱动)国内的都实际上只能支持到750W,当然人家安川也是750W但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希望能有一种在单相电下能实实在在驱动到1.5kw的市场很大的,许多场合没三相电.

只有一个关键词:SVPWM,实际上还是PWM,没什么神秘的
其他的有18个月的工作量我估计就可拿下
我估计高手要是努力的话3年内可以拿下设计

网友:
伺服驱动器,有搞头!就怕搞不好!

很多应用中伺服用来做位置控制,低端的用脉冲来控制,高端的用总线,如CANOPEN,SERC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几种模式硬件都是一样的,-10V~+10V的模拟电压控制转速在我的图里面已加上了。现在有个细节问题:看了一些资料,位置到达、速度到达、抱闸等信号的输出都采用IO电平的方式,有的用差分输出,有的用光偶隔离输出,也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因为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不知道使用时大家都倾向于用哪种方式,能给点提示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们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吧?有没有使用直流无刷?不过直流无刷多是在更小功率的场合下使用,不知道这块儿有没有搞头。
感谢一下你的支持,听你这么说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很多驱动都是脉冲控制和总线控制都有的。在总线控制这块儿业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协议?

网友:
其实直流无刷和我们常说的交流伺服很像的
应该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直流无刷位置控制不好搞成太精密的

还是交流伺服吧,大家都认这个.
好的交流伺服可以短时间输出强大的扭矩.比如我们用的15N的电机(3000W),瞬时可以出45N,很恐怖的
不管是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在机床上的应用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低速的刚性不好,扭矩不够,这点还是步进好

网友:
这个可以搞,只要你坚持,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如果智力比别人差,别人用2年,你用十年,总是可以的。

楼主:
做技术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技术为导向去做产品,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去做。我最怕的就是因为犯这个错误而死得很难看,所以我最没有信心的不是技术这块儿,而是搞出的东西就算比别人好人家也不要。

网友:
搞出来再说,电机控制这水很深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种总线都是标准的,

网友:
心血来潮的话就别去搞。

连做变频器很牛的森兰都没有像样的伺服,除非你是国宝级人物人家愿意砸个N多钱。

一个认识的搞了7年仅仅是弄了直流伺服,还没有大规模使用。

搞的出与卖得掉(大量)后者实在是难多了。

网友:
以前搞不好不等于以后也难,技术手段在进步。特别是软件技术的发展。

网友:
其实电机的控制就像饮食业服装业一样永远是有前途的行业
从现在各方面的技术资料看,有刷的直流看起来似乎容易点(有不少芯片),实际上做好了不好做,关键我认为做好了成本上去就没人买了.
交流伺服的控制虽然开放的资料不多,但从可以花钱买到的很多论文资料和成品方案来讲还要简单一点
交流伺服目前的行情好像是60W就可以拿到全套可行的技术方案,虽然质量和进口的没法比,但是绝对可以用
如果有现成的生产条件,上交流伺服驱动器目前投入资金应该在500W以内就可以起步了
可悲的是,有很多人上了生产线,却没多少厂家愿意出500W养自己的研发团队

现成方案利润已经很低了
峰值30A的驱动器+1.2kw/6N.2000转电机,目前批发价格2430元/套,并且用有模拟量接口,含运费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自己的终端产品相信很多人还会选择比如安川750W的,表面上贵不了多少,还单相电驱动,性能绝非国产二线厂家的产品可以比的
但是在神州大地,你能便宜100元就会有人要,就可以活着

现在
进口的和国产的都要用,因为客户的需求不一样,我们试了很多种国产的产品,目前还没发现太差的,都能用.
行业里的统计表明1.5kw级别的,国产的去年出货70W套,进口的60W套,市场很大,做出来就会立刻有用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几种模式硬件都是一样的,-10v~+10v的模拟电压控制转速在我的图里面已加上了。现在有个细节问题:看了一些资料,位置到达、速度到达、抱闸等信号的输出都采用io电平的方式,有的用差分输出,有的用光偶隔离输出,也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因为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不知道使用时大家都倾向于用哪种方式,能给点提示不?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不用关注.市场上的大佬们已经趟出路了,你兼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关键要有非常深的理论知识

楼主:
看见大家的讨论,学了不少东西,看来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呆会儿把我的原理图发上来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东西关键要有非常深的理论知识
我也是这个观点. 有深的理论知识了,找一帮打手就可以帮你完成了.

楼主:
电机驱动原理图(草图,今天早上刚画到这里)ourdev_679446J3SOS5.pdf(文件大小:966K) (原文件名:MotorDriver.pdf)
这是刚完成的原理图,其实只是个草图,很多细节问题都没考虑,比如MOS管,图上是IRF1205,它的电压55V,电流41A,我的设计是直流24--60V供电,在这儿肯定满足不了要求,正在找合适的MOS管。电流传感ACS712那个地方,本打算用分流电阻采样的,但是这样就需要一个高速的低失调电压轨至轨运放,成本不比ACS712低,这儿有一个疑问:ACS712的输出是经过电阻分压后直流进AD好呢,还是加一级跟随器再进运放好?如果加跟随器,这个运放必须速度得快,LM358虽然性能不咋样,但是便宜,呵呵,请问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在这儿用358合适不?

还有一个主回路对控制电路的干扰问题,在我的图里面,他们的地线是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连接起来的,心里没底,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严重干扰。

希望看到图的朋友给我多提意见,我会感激又感激。

网友:
关系是做好,我认为一定很有钱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驱动原理图(草图,今天早上刚画到这里) (原文件名:motordriver.pdf)
这是刚完成的原理图,其实只是个草图,很多细节问题都没考虑,比如mos管,图上是irf1205,它的电压55v,电流41a,我的设计是直流24--60v供电,在这儿肯定满足不了要求,正在找合适的mos管。电流传感acs712那个地方,本打算用分流电阻采样的,但是这样就需要一个高速的低失调电压轨至轨运放,成本不比acs712低,这儿有一个疑问:acs712的输出是经过电阻分压后直流进ad好呢,还是加一级跟随器再进运放好?如果加跟随器,这个运放必须速度得快,lm358虽然性能不咋样,但是便宜,呵呵,请问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在这儿用358合适不?
还有一个主回路对控制电路的干扰问题,在我的图里面,他们的地线是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连接起来的,心里没底,不知道会不......

看来楼主离“高深的理论知识”还有点远啊。。

搞这玩意儿需要有耐心,希望楼主能坚持下去

网友:
伺服搞好真的很难,在工控网上有个帖子,直接引用原文:“总结这多年投资这个项目:资金:860万(综合投资)听说这算少的。

耗时:近10年。 现在的产品才叫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位置到达、速度到达、抱闸等信号的输出都采用IO电平的方式,有的用差分输出,有的用光偶隔离输出,也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因为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不知道使用时大家都倾向于用哪种方式,能给点提示不?”
建议楼主硬件直接采用抄板模式:因为使用场合的习惯。比如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A,B,Z查分输出到数控系统或者PLC等控制设备。I/O电采用光耦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G:
伺服搞好真的很难,在工控网上有个帖子,直接引用原文:“总结这多年投资这个项目:资金:860万(综合投资)听说这算少的。
耗时:近10年。 现在的产品才叫个伺服驱动器:”

这也要看开发人员是否给力的

桂林有个厂家,搞了十来年,现在已经形成系列了,他们电机和驱动器都自己开发,现在最大的驱动器有100多KW

楼主:
理论是可以学的嘛。roseason兄能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不?我也想到把这个图一发出来肯定会被不屑,但是俺心态好啊,第一次嘛,而且是从零开始,希望有人从行业的角度评论过后顺便给一些具体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了一些资料,位置到达、速度到达、抱闸等信号的输出都采用io电平的方式,有的用差分输出,有的用光偶隔离输出,也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因为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不知道使用时大家都倾向于用哪种方式,能给点提示不?”
建议楼主硬件直接采用抄板模式:因为使用场合的习惯。比如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a,b,z查分输出到数控系统或者plc等控制设备。i/o电采用光耦隔离。
嗯,靠谱. 楼主好像还没有找到伺服驱动的关键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该抄哪一家的呢。难道要在淘宝上买一套回来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在哪里?

网友:
难度主要在软件算法上,硬件上楼主要不找找伺服驱动器抄抄吧,类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在哪里?
俺是菜鸟,不知道关键在哪里,但知道你现在做的不是关键. 抄的话,可以考虑欧美系列的.Bosch,西门子,或者三菱,FANUC,安川.等等.其实我也不知道谁的技术实力最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硬件也是互相“参考”,广数,武汉迈信,量比较大,新跟进的汇川,英威腾都可以。
基本上一样,中小功率的,控制板TI的DSP(或者STM32,瑞萨),功率部分三菱的IPM(或者仙童,富士的IPM)。

网友:
现在国内伺服的公司很多了,做伺服的技术门槛也降低了,很多芯片公司都摧出了自己的方案。就像以前变频器一样,很多人在做,但做得好的没有几家,主要是使用过程中不太稳定,经常出问题。我认为关键地方是:你不但要能实现功能,还要保证稳定。怎么说伺服也是一个工业产品,总不能三五天的出问题。

网友:
东元的驱动可以,我们认为国产这家的不错,台湾人民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当然迈信的也不错,但驱动器的远程控制不够强大,有许多应用要一直控制到驱动器的应用层.

楼主:
昨天跑电子市场问了一下150W的无刷直流伺服,一个西安很没有名气的电机品牌,电机900人民币,驱动器900人民币,那个驱动器看起来像玩具。

网友:
鼓励!这个东西适合在中国生产,做好做精!
记得10年前做3维重建的3+3轴远动平台全是日本货!贵,其中一个极坐标驱动加电机7万一套!
性价比!浙江有一个企业做变频调速也做的很成功,只是老板后面给买给老外了(买了几个亿)!

网友:
没设计经验的顶多也是做个玩具,这种东西要时间积累,以目前的国情做得好的没几个

网友:
东元的伺服也做了10年,投入都是kw以上。现在仿安川老款的才仿的差不多,一个月出货最多时候1w套。
个人不建议去做,况且楼主讲的应该是直流伺服,这难度跟交流伺服差的太远。
就是东元的开发伺服这块的就有好多博士在做算法,lz随便找几个人,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没钱将一事无成。

网友:
要做伺服,建议你先去做几年工控应用再说,这样有2,3年就啥都了解了,到时再做决定比较好。
我做了2年应用,觉得以前也挺无知,不接触应用的开发工程师跟养在牧场里的马差不多,永远没见过世面。
ibmx311 这样的前辈,接触实际使用场合,才对产品有更深的了解。

网友:
先定位为DIY,玩玩

楼主:
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先当着兴趣爱好自己DIY玩儿一下吧。以后的路以后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做直流无刷伺服,如果能做出来再考虑交流。资金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只做驱动,不做电机,后期驱动器的生产也可以交给代工厂去做,自己只做设计。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做直流无刷伺服,如果能做出来再考虑交流。资金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只做驱动,不做电机,后期驱动器的生产也可以交给代工厂去做,自己只做设计。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假设没有至少150W资金就别干这个.除非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买方案吧,10w搞定。找个人一年工资也不止这个数。很多企业都已经不养研发,只管生产,销售,应用,售后。研发部太烧钱,并且时间不等人。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这个难度确实不低。

推荐一个MOS管,IRFB4410,96A100V,小于10毫欧的Rds。价格不高但用起来很不错。

楼主:
已经买了一套180W的无刷伺服电机加驱动,不管能不能成,当成兴趣来先玩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能告诉一下你的QQ号不?

网友(2012-07-19):
楼主你的伺服驱动器 做的怎样了?

网友:
经过这两年的市场变化,低压伺服逐渐有原来雷赛一家(低成本的)发展为几家了,而且面世时间都差不多,这个是好事情,难点在电机配套上面,需要时间去磨合。

经过将近两年多的研发,我们已经成功将电机参数集成到编码器上面,意味着驱动可以随意适配不同种类的电机,打破传统的驱动器和电机一对一的关系。

ibmx311 对行业的理解比较透啊, 样机容易,做产品很难; 我们现在利用目前市场无刷电机的优势,推出的无刷伺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欢迎访问商店网页: yzmotion.taobao.com  ; 公司网页正在整理中。

网友:
楼主我顶你,如果你能突破价格堡垒,你对中国将是一大贡献!你不觉得值得尝试吗?

网友(2012-09-05):
楼主成太监了,没有结果。

网友:
东元的用户路过……
低端的用东元,高端的用外国产品……
国产的从来没敢用过…………

网友:
国产的,迈信的是不错的,东元的,也分系列,TSTE是简易型,性能不稳定,TSTA还可以,但价格又不便宜了

网友(2014-10-20):
参考一下。

网友:
有谁用过estun南京艾斯顿的伺服了????性能如何??

网友:
谢谢了看下图

网友(2014-11-22):
国内的伺服驱动器也比较多,南边公司一大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技术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技术为导向去做产品,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去做。我最怕的就是因为犯这个错误 ...

话说伺服驱动搞的咋样了,3年过去了?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I:
话说伺服驱动搞的咋样了,3年过去了?

只当是我自己学习技术了,做这个东西做着玩玩可以,做以我的力量把它做成产品确实不容易。有人想合作的可以找我,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当是我自己学习技术了,做这个东西做着玩玩可以,做以我的力量把它做成产品确实不容易。有人想合作的可 ...

顶楼主,其实自己对伺服驱动也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目前市场如何。

网友:
可以做。也有一定的出路。但在中国的情况如下:
1、做的不好,销量就无法起来。
2、做的好,你还没有销量,被人抄了,别人就会有量!

网友:
伺服驱动 无刷驱动国内市场很大

网友J:
有自己做直流无刷驱动或伺服驱动的, 我可以配套电机

网友:
现在做产品往往不在技术,而在于整个项目的筹划。比如针对的市场及市场细分、市场策划、营销模式、生态环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自己做直流无刷驱动或伺服驱动的, 我可以配套电机

你在哪里?可否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可否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的伺服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伺服做的怎么样了?

见69楼的回复,算是有了一个做了一半的板子吧。只能说,能驱动电机,但是电机转得不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见69楼的回复,算是有了一个做了一半的板子吧。只能说,能驱动电机,但是电机转得不好。。。 ...

你现在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资金投入巨大,牵扯面太广...我做了好多年了原理层次出发点学到不少,东西也做出来了,变成商品投入太大太大 认识一些行内人士说入门费2KW

网友:
行内人士怕竞争对手进入 所以说要几千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现在用的什么电机?

在淘宝上随便买了个180W的电机,雷赛的。好像电压是36V

网友L:
楼主能坚持这么多年的精神可佳。向楼主学习!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做伺服自己玩玩可以,若想做成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做伺服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得有个团队才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原理图(草图,今天早上刚画到这里)ourdev_679446J3SOS5.pdf(文件大小:966K) (原文件名:MotorDriv ...

分离元件搭驱动电路在大功率里比较少见(我认为),自己做驱动电路不是不可以,估计生产中各个细节都需要注意,不然容易损坏。我拆开看变频器,感觉我们做的话主要就是算法,想做驱动器完全可以买一个小功率的变频器,然后更换单片机板,自己写程序实现。

楼主(2015-01-27):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坚持这么多年的精神可佳。向楼主学习!

惭愧 。。。。说不上坚持,中间也就做了几个月的时间而矣,基本功能算是已经实现。没想到这个贴又被翻了出来。。。。如果真坚持的话,现在或许已经很接近一个产品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分离元件搭驱动电路在大功率里比较少见(我认为),自己做驱动电路不是不可以,估计生产中各个细节都需要 ...

后来的图貌似已经改了,哈哈

网友:
做这个,资金和市场也比较重要。

网友:
这个行业做的人太多了,鱼目混珠。但真正静下心做产品的不多,都想捞点走人。

网友:
四年过去了。LZ做的咋样了?

这东西有难度啊。不比linux,tcp之类的东西~~
数学基础好的话,经典控制,现代控制就够啃两年入门。
到后面非线性控制的话,大学那点数学基础不够用,有得花时间去啃数学。

电机控制硕士都只够打杂的。博士方谈得上研究研发

网友(2015-05-13):
楼主伺服驱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同问,楼主现在你的项目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