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上次请教过,在win7联不上avr学习板

楼主(2011-09-24):
在逃宝上买的一块学习板,原在XP下可以用,后来系统换成win7了,也在网上找了个pl2303的一个驱动,可是装好了,还是不能在设备管理器下找到PORT和com口,所以学习板一直联不上,问过很多朋友了,大都建议换回XP系统,但学是想请教一下,换系统 太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WIN7下面联上这个AVR的学习板?

网友:
VMware虚拟机,这个也是要装系统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说清楚点,你说的这个怎么用?直接下一个这样的软件安装就得了?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pl2303的驱动的问题,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
是驱动不对,我的win7,用得好好的。
如果你用的芯片是PL2303,就装2303的。
如果是用的usb转串口,一般是ch340芯片。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下面的驱动,经过实际使用,xp和win7下均有效

用win7文件夹下的。

网友:
是PC的COM口同MCU的UART口连接吗?

你的USB转串口线应该使用配合你的硬件的WIN7驱动。同样都是使用pl2303的产品,可能使用的识别码不同,所以通常驱动不能通用。

============================
可以做如下尝试,死马当活马医:

如果你知道你的转换线使用的pl2303,那么在XP的设备管理中下查看它的产品识别码,格式类似下面的形式:USB\VID_xxxx&PID_xxxx

例如:USB\VID_16C0&PID_05E1  (这个是我所使用和推荐的USB-ISP下载线的识别码,插到PC上进行枚举时设备会返回这个参数的)

修改你拿到的WIN7下,同样使用pl2303的驱动文件,打开INF文件(这个通常是文本文件),将你的转换线的识别码代替原来的,然后试一试,或许可以成功的。
============================
做嵌入式的的工程师,知识面要很广,对于PC的掌握,在有些方面需要比单纯PC程序员高和深入的多。

楼主:
唉,节过完了,我的板还是没联上。。。。

马老师的这个太难了。   我这个是电脑的USB口联到学习板的USB口,但是原来在XP下是直接装个2303的驱动就可以的,现在在WIN7下,插上线,接上学习板,在WIN7的设备管理器里,根本就没有找到COM口,所以无法在studio里设置联接时知道是哪个COM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发现连软件仿真都不行,请教:

点击build时出来的信息框内显示的 (原文件名:信息.jpg)

编译时出现的一个对话框。 (原文件名:编译.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