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了!本人用LCD配合按键,指示灯和通信模块电路做一个界面系统,大家能否提供一种

楼主(2011-09-24):
现本人用LCD配合按键,指示灯和通信模块电路做一个界面系统,系统可以在不同界面下,但在不同界面下,系统执行的任务不同,系统运行中,可以通过按键通过选项切换到不同的界面,菜单,滚条,LCD驱动函数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在主函数中,目前还没有想到一种比较好的任务系统管理方法思想,如果通过Switch语句不断进行判断按键值,再切换到不同状态下的话,如果系统简单还是是可行的,但貌似这种方法在本系统中难以完成任务,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思想?指导一下小弟!!!原先看过傻孩子什么状态机,调度器什么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将按键信息通过队列保存下来。
然后用状态机决定当前的工作任务。在当前任务中,从队列中获取按键信息。

网友(2012-02-25):
恩傻孩子大大的状态机应该能够实现吧........

网友:
to 【2楼】 371278638
    状态机不是我发明的方法,只是一种比较基础和通用的思维工具。
如果你已经熟悉了那种方法,那么是否能实现的问题应该是胸有成竹的。
最后给出明确的结论:用状态机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口误了,绝对可以实现状态机真的是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