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音频FFT中AD转换后得到的是代表不同电压大小的值,然后他怎么就能算出各种频率

楼主(2011-09-24):
我都要疯了,谁会教教我呀555555

网友:
这个是数学知识,很复杂的
你可以去找个cooledit之类的软件先看一下声音的波形图,也许有所领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出来额

网友:
fft后就是频域了,根据你的采样率和点数就可以计算每根谱线的频率,你应该去了解fft的意义

网友:
这个坛子里有相关的贴,楼主可以搜一下。在程序中,首先需要定义一秒钟采样多少次,我个人认为对于音频频谱显示,一秒钟采样8~10次足够了,然后定义一次采样多少个点(采样频率)。一般为64的倍数。主要看要显示的柱状频谱图形的个数。一个柱代表一个频率。如果要求多,则采样的数据也必需多,我想256以上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以前试过64点,结果不太好。
采样256点,得到256个数据,对次进行FFT计算,结果里有每一个频点的实部和虚部,这两个数平方和再开平方,得到模值,也就是这个频点电压的大小了。依据数数的大小依此显示出来,就是频谱图了。
如果想标示每模数的频率值,则是根据采样频率算出来的,具体怎样算,我不记得了。楼主要以搜一下相关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