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谁会做或者谁做过热流传感器!!基本上就是做热电堆!

楼主(2011-09-24):
如题!!
急求做此传感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么?

网友:
暖通用的吧

楼主:
差不多,热工用的!!你做过?

网友:
用热电偶测量温升值,根据比热算出热量。

网友(2011-11-04):
就是用2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放在你要测量热流的物质高温侧,一个放在低温侧,热流与两个传感器的差值和要测量热流的物质的比热有关。

网友(2022-03-23):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热工用的!!你做过?

  楼主找到合适的传感器没有?我们也在选型,有合适的给推荐推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