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SM家庭报警器开源,另求GPRS彩信报警器的开源

楼主(2011-09-24):
把上一届学长做的基于GSM家庭报警器的原理图和PCB贡献出来(程序会迟些共享,因为有蛮多个的窝还不懂那个是配这个原理图的)希望他知道了不会怪我。另外小弟现在的毕设想做GPRS的彩信家庭报警器,但还不懂怎么做。假如那位大哥能把GPRS的原理图PCB,程序共享出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假如小弟毕设完成了,也会共享出来

网友:
GPRS测试板

网友:
根据采信的协议来,零几年时看过现在都忘了

网友:
gprs模块挺多的,我用过wavecom q24,西门子mc55,国产中兴华为也有,资料找厂商要就是了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建议,今天认真看了学长做的原理图发现他的TC35i几乎不用什么外围电路,比如15脚的开机电路中他直接接一个按钮,接地就搞定了,而我看资料的是要由三极管和上电复位电路组成,并且启动后,15脚的信号应保持高电平,他那样直接接一个开关的话按下去不是低电平了吗?又怎样启动的了MC35i呢?但他那样做是能够工作的,真搞部明白

楼主:
刚刚看明白了,解析启动有3种方式:(1)将上电信号线/IGT设置为低电平(正常模式);(2)使用POWER信号线触发模块上电(充电模式);(3)设置RTC触发模块上电(报警模式)[12]。在本设计中采用第1种方式启动。

楼主:
这回麻烦了,买了个M20模块资料说明都是英文的马马虎虎能看懂一下,但详细就不懂了。其他的EM310,MC35淘宝的卖家说做彩信的话没有MMS协议单片机控制就比较麻烦,现在这个M20网上几乎找不带资料,说是能兼容EM310和MC55,但电路图按EM310的不知道是否行?那位大哥帮看一下下面的原理图可行吗?

楼主:
这是M20模块的资料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2012-12-03):
无限挣扎中啊

网友:
兄弟,如果你用彩信.最好选项个内带了彩信协议的模块.M20好像是不带的.
你可以考虑用一下.WAVECOM的Q2687  或是Q39   Q55  Q39是和TC35 一样的接口.

网友(2015-02-07):
SIM900A 带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