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加密方法

楼主(2011-09-24):
大家在用FPGA的时候需要外扩配置芯片,这样做的产品那不是没有什么保密措施啊,在这里大家讨论一下平时大家用FPGA做产品都是怎么加密的,防止产品被快速的拷贝。

网友:
没保护才好,因为有保护早晚都有破_解店.(因为那些保护都是假的)

这个问题已经20年,厂商怎么会不知道要设计有保护的FPGA.

真正有保护的FPGA连资料都无法下载,甚至连编号都没有,烧入线及软件也没有,你要怎么破?

所以喔,除非你有"量",厂商可以提供你绝对保护的FPGA

网友:
对于保密级别不是很高 可以外接一个芯片 跟FPGA对话 验证
这样板级加密 只要这个保密芯片破不了(应该说破_解成功相对高),别人就抄不去。

要是实在保密级别高  可以考虑用 ACTEL的芯片  现在好像叫做MICROSEMI了

网友:
达拉斯有块one-wire的芯片,LZ可以尝试下,而且该芯片有xilinx和altera的加密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用AT45DB041D芯片,通过验证唯一ID实现加密,类似的方法很多,能实现中等强度的加密。无论是要加密,还是要解密,都可以找我,但是,价格不菲。

网友:
其实到处都可以加密的…… 你有什么唯一的地方,什么就是加密。

加密最好放在程序中间,比如运行大于5周然后彻底挂掉……盗版的人连死的心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到处都可以加密的…… 你有什么唯一的地方,什么就是加密。
加密最好放在程序中间,比如运行大于5周然后彻底挂掉……盗版的人连死的心都有……

呵呵 很好的思路 就是说验证失败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表现出错误,才挂掉,破_解者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
随便提一个意见吧:

fpga+以太网的时候,FPGA可以把不需要的mac全部扔掉,只保留自己公司的mac。
如果有GPS,可以写入坐标,超过这个县就不能用啦,盗版也没用。
如果有唯一ID芯片,那……

网友:
好像Actel的加密起来容易些,Xilinx也有什么AES加密,但还要电池什么的,没用过

网友:
单线外部加密芯片,原理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但没去多了解,因为我大脑里直接反应是用1片1元的台系单片机模拟搞定。

网友:
听说过带自毁的芯片,楼主要不要试试?

网友:
对,可以试试自毁的芯片,我试过,还行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Actel的FPGA 内建AES加密 虽然开发上比较麻烦点

网友(2012-02-24):
自毁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7-29):
altera FPGA有没有自己的唯一ID供加密读取?

网友:
导出为qxp网表文件,具体请百度或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