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指令运行速度

楼主(2011-09-24):
MSP430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呢?这个在网上好像好难找到,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手册吗?请上传一份。
经我个人测试,好像只有MOV和NOP这两条指令是单周期的,其它指令都是多周期指令的。速度比普通51单片机(12T),要快点,但比其它的单周期单片机速度都要慢好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说说。

还有想问一下,MSP430的低功耗是不是只在低速(速度非常低,小于1MHZ)和进入低功耗模式3,模式4才是低功耗呢?

还有就是单片机的低功耗概念是什么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本人是单片机大虾,请多多指点。。。

网友:
430有部分指令是单周期的,其他有两周期甚至三周期指令。另外430是低功耗是在应用的时候,可以把整体功耗降下来。

网友:
MSP430 的指令系统效率很低下,
它的指令周期和寻址方式有关。

除了寄存器到寄存器的寻址方式以外,
其他的寻址方式的情况下,
MSP430的指令周期大部分集中在3-6周期。

MSP用于IO操作较多的工业控制场合,
效能非常低。

优点是需要做16位以上数学_运算的场合下,比8位机高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