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个常用的小体积的3.3V的LDO现在用的1117体积有点大,100MA就够了

楼主(2011-09-25):
大家给推荐一个小体积的3.3V的LDO现在用的1117体积有点大,100MA就够了

网友:
XC6206,SOT23封装,300mv压差即可工作,3毛以下

网友A:
ht7133 100mA
ht7333 300mA
ht7533 500mA

好像是这样的啦,holtek的

网友:
TPS76301 150mA

网友:
tps76330 300mv sot23-5

网友B:
我收集的SOT23-5的LDO,管脚是兼容的(只要注意第4脚的处理就行):
aat3221(6V,150mA,275mVD)
BB.reg102-a(12V,250mA)
BB.reg113-3(12V,400mA)
Exar(Sipex).sp6200_6201_en
Exar(Sipex).SP6203_5(6V,500mA)
Exar(Sipex).SP6260(150mA_0.16Vdrop)
Exar(Sipex).SPX3819(16V,500mA)
Exar(Sipex).SPX3819_F_073008
Exar(Sipex).SPX5205(150mA_0.21Vdrop)
Exar(Sipex).SPX5205(16V,150mA)
Maxim.MAX8887-MAX8888(5.5V,300mA_0.15Vdrop)
Maxim.MAX8887-MAX8888.Package(21-0113)
Micrel.MIC5219(12V,500mA_0.35Vdrop)
NS.LP2985(16V,150mA,300mVD)
NS.LP2985LV(16V,150mA)
NS.LP2992(16V,250mA,400mVD)
ON.CAT6217(150mA_0.09Vdrop)
ON.MC78PC00-D(9V,150mA)
ON.NCP551-D(12V,150mA)
ON.NCP561(150mA_0.17Vdrop)
ON.NCP584(6V,200mA)
ON.NCP585(6V,300mA)
Ricoh.r1111n-e(9V,150mA)
Seiko.s818(12V,250mW)
ST.LD2985(150mA_0.28Vdrop)
TI.TPS732xx(6V,250mA)
TI.TPS763xx(6V,150mA)
TI.TPS793xx(200mA_0.12Vdrop)
TI.TPS799xx(7V,200mA)

网友:
记号,以后备用!

网友:
cat6219,sp6201,sp6203,sp6205,

网友:
7楼的好全,mark

网友:
没有人推荐LT的呀

网友:
XC6206P332MR

刚买了一盘...

网友(2011-10-26):
回复 楼主:

路过

网友:
这个不错,1117确实大了

网友:
MCP 1700 好像也可以
7L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正在使用CAT6218的路过

网友C(2012-02-15):
7楼好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7133 100ma
ht7333 300ma
ht7533 500ma
好像是这样的啦,holtek的

这个好 铁将军防盗器就是7536,输入24v可以,1117输入电压就低了

网友:
DS9198A
r1114
。。。。
很多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源

网友:
搭车求推荐一个无电感的开关稳压芯片,5V/200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7133 100ma
ht7333 300ma
ht7533 500ma
好像是这样的啦,holtek的

7533 我这里用的,在小电压下可以工作,但接入12V电池,输出就会有一个十分高的电压,直接打到stm32引脚上,单片机直接死机。当外部接入电压不稳定时,比如用PWM对电池充电,7533就会把脉冲电压输入到stm32上,单片机好点是死机,坏点烧掉。7533输入电压可以到24V.
后来换1117系统正常,不管如何折腾单片机不死机,对电池充电,300KPWM单片机电压变化很小很小。
现在也不要什么低功耗了,还是安全好用吧,都用1117了

网友:
对 一直用1117  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 一直用1117  很稳定

楼上无锡那里的?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B:
我收集的SOT23-5的LDO,管脚是兼容的(只要注意第4脚的处理就行):
aat3221(6V,150mA,275mVD)
BB.reg102-a ...

输入最低电压好像不一致? drop压差,漏电电流要是也有对应数据就好了。。
最怕就是那种5v电压输入还不够3.3v输出的情况,,

网友:
一楼有收藏按钮!!!!!!!!!!!!!!!!!mark个毛啊!

网友:
收下备用~

网友(2013-01-15):
RT9193-33PB 300mA

网友:
to-89封装就可以 小一半

网友:
RT9193  大概2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7133 100mA
ht7333 300mA
ht7533 500mA

网友你好,对你标注的电流值有些疑惑,似乎没那么大。

网友:
我现在用sp6201 还行

网友(2013-10-09):
LDO mark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好多啊

7楼的造福了大家。

网友:
TPS73633  4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