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温度,使用查表方法好呢,还是使用公式法好呢

楼主(2011-09-25):
PT100测量温度,使用查表方法好呢,还是使用公式法好呢,现在测试的是公式法,发现还不错

网友(2012-06-29):
公式法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2-08-02):
(PT100 - 100)x 2.54  。
整体线性不好,0-100摄氏度之间,还凑合,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这个。

网友A:
PT100就是PT385
公式是(PT100-100)/0.385
我这里用这个公式很准

网友B(2013-12-11):
引用 网友A:
PT100就是PT385
公式是(PT100-100)/0.385
我这里用这个公式很准

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9
(℃)        电阻值(Ω)
-10        98.03        95.63        95.23        94.83        94.43        94.03        93.63        93.24        92.84        92.44
-0        100.00        99.60        99.21        98.81        98.41        98.01        97.62        97.22        96.82        96.42
0        100.00        100.40        100.79        101.19        101.59        101.98        102.38        102.78        103.17        103.57
10        103.96        104.36        104.75        105.15        105.54        105.94        106.33        106.73        107.12        107.52
20        107.91        108.31        108.70        109.10        109.49        109.88        110.28        110.67        111.07        111.46
30        111.85        112.25        112.64        113.03        113.43        113.82        114.21        114.60        115.00        115.39
40        115.78        116.17        116.57        116.96        117.35        117.74        118.13        118.52        118.91        119.31

假设30度

mcu取得电阻值   (111.85-100)/ 0.385 = 30.779 度  -》再看表格对应的是 ......

网友:
#define A 3.9083e-3
#define B -5.775e-7
#define C -4.183e-12

void FR_to_FT(void){
        uchar i;
        fT0 = (fR / 100 - 1) / A ;
        if(fR >= 18.52 && fR < 100) //-200℃- 0℃
        //if(fR < 100) //-200℃- 0℃
    {
        for(i = 0 ; i < 50 ; i ++)
        {
            fT = (fR - 100*(1 + A*fT0 + B*fT0*fT0 - 100*C*fT0*fT0*fT0 + C*fT0*fT0*fT0*fT0));
                        fT = fT0 + fT /(100 * (A + 2*B*fT0 - 300*C*fT0*fT0 + 4*C*fT0*fT0*fT0)) ;
                        if(fabs(fT - fT0) < 0.001)
                break ;
            else
                fT0 = fT ;
        }
    }else{
                for(i = 0 ; i < 50 ;i ++)
            {
                fT = fT0 + (fR - 100*(1 + A*fT0 + B*fT0*fT0)) / (100*(A + 2*B*fT0)) ;
                if(fabs(fT - fT0) < 0.001)
                    break ;
                else
                    fT0 = fT ;

            }
        }

使用上面的公式,标准

网友:
查表法快些,公式法程序可读性强些,个人觉得看应用需要了,都能满足要求的话,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楼上这为大神说的对,各有各的好,就看你需要哪方面了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网友(2014-08-19):
最近在研究,mark!

网友:
用过查表法,还不错

网友:
好帖,需要用的时候再来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9
(℃)        电阻值(Ω)
-10        98.03        95.63        95.23        94.83        94.43        94.03        93.63        93.24         ...

得解了 这公示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可以用用的  150度 温度差值可能在2度作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