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74ls164怎样实现对数码管的控制,电路有点不理解

楼主(2011-09-25):
如下图所以,我想知道74ls164怎样实现对数码管的控制,电路有点不理解

网友(2013-05-01):
164控制数码管的段选,通过移位来显示输出8位数据。例如
void sendbyte(uchar x)  //发送段码
{ uchar i;
  for (i=8;i>0;i--)   //8次循环
  { CLK=0;      //低电平
    DAT=(bit)(x&0x80);
    CLK=1;      //高电平,产生上升沿
    x=x<<1;      //左移一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