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D触发器构成3分频电路

楼主(2011-09-25):
请问如何用D触发器构成3分频电路

网友:
貌似分频系数只能为2^N

网友:
两级D触发器 加个 异或门

网友:
有个论文有说是利用器件的延时,
三分频的话,verilog程序比较好写~~

网友:
三分频也就是通过反馈复位实现,楼主没有50%占空要求,语言方式很简单

网友:
这个不能单纯的使用CK,D,Q和/Q这四个端口,还要使用那两个片选端口,我以前做过,好长时间没搞,怎么接的想不起来了。百度上应该有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50%占空比就很简单;若追求50%占空比也不难,但用处不大,绝大多数应用都不会用。

任意数(整数、小数)分频器
http://blog.amygse.com/?p=108

网友:
奇数分频  没有记错的话是 开2个进程 process / always@
一个上升沿奇数,另一个下降沿计数, (同时)
然后2个异或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