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打造最好用的免费STM32串口下载软件uISP !!!

楼主(2011-09-25):
主要特点:

1. 采用ST公司的API进行二次开发;

2. 支持HEX、BIN、S19三种文件格式;

3. 采用串口硬件流控制STM32进入SYSTEM BOOT模式,免除手动复位的麻烦;
(DTR和RTS经电平转换后分别接单片机的RST和BOOT0,另外注意:BOOT0和BOOT1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4. 下载后可以选择硬件复位运行程序;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转运行程序;

5. 对于有IAP需求的同志,支持IAP程序和APP程序的分别下载,也就是说,
您可以先下载IAP部分到单片机,再按同样的方法下载APP部分的程序到单片机;
(对于HEX和S19格式文件,下载软件可自动识别下载地址,BIN文件则需自行指定下载地址)

6. 支持USB虚拟串口下载,采用FT232的USB转串口线,可以达到很高的波特率(921600);

7. 支持设置读保护和写保护。

PS: 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mcuisp软件,由于饱受"从0X08000000开始运行失败"的困扰,
    以及下载后没有相应恢复DTR和RTS的状态,导致按复位键不能进入用户程序的麻烦,
    于是动手花了将近3天的时间,终于诞生了该软件,另外有串口调试部分的功能,
    由于是和我的单片机软件深度配合设计的,在界面上的相应控件和对话框被屏蔽掉了,
    不影响ISP的功能,请大家放心使用!上图:

正常下载时的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demo1.JPG)

选错COM口时的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demo2.JPG)

硬件串口波特率超限的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demo3.JPG)

设置读保护后的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demo4.JPG)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源码参考ourdev_679652X9FIVV.rar(文件大小:681K) (原文件名:Src.rar)

网友:
不错,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回忆起了当年玩51的时候……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
顶顶,我来试试

网友:
要不要跳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跳线啊?
不需要,按上面说的接就行了。

网友:
J-link可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j-link可以用吗?
不支持,软硬件的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我直接了串口线,试了一下,不行啊,
显示错误原因:
XXX端口选错XXX
XXX下载线未连接XXX
等的

网友:
把STM8的也整进去?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stm8的也整进去?帮顶
用ST的动态链接库做的,理论上支持STM8,但我手头上没有芯片,你可以自行测试下,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回复 25 楼

我直接了串口线,试了一下,不行啊,
显示错误原因:
XXX端口选错XXX
XXX下载线未连接XXX
等的

-----------------------------------------------------

没有进入Bootloader, 进入Bootloader的关键是:BOOT0=1, BOOT1= 0, 然后复位, 进入Bootloader程序后,ISP软件和单片机建立连接, 接下来才能下载,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BOOT0,BOOT1,nRST,在点击了【下载文件】后,这过程中三个引脚的变化情况,再对照ISP软件上提示的那4种可能原因。祝你好运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楼主。
mcuisp.exe很久没更新了,呵呵。
现在新版本叫FlyMcu.exe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新买的空片直接可以用?

网友:
有沒有繁中或是像Flyisp提供英文的版本?看到的都是亂碼...Orz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LZ,如果BOOT0在下载以后还是1 (RTS没连到BOOT0上) 能跳到0X800000运行应用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买的空片直接可以用?

通过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下载程序,当然新买的空片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问一下lz,如果boot0在下载以后还是1 (rts没连到boot0上) 能跳到0x800000运行应用程序吗?

1.如果连接了DTR或RTS到BOOT0引脚,在下载过程中,BOOT0是1(TTL高电平), 下载完以后BOO0自动恢复为0(TTL低电平);
2.如果没有接DTR或RTS到BOOT0, 可以勾选“下载后直接跳转运行”,这样就能够跳的0x08000000处开始运行了;
3.注意:软件上涉及的DTR和RTS的电平指的是EIA逻辑电平,即EIA高电平对应TTL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沒有繁中或是像flyisp提供英文的版本?看到的都是亂碼...orz

抱歉,暂时没有繁体中文和英文的版本。

网友:
楼主的做法和我是一样的,我的连接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23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ingsabbit&bbs_id=9999

网友:
LZ好人啊

网友:
没有这个工程文件啊,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源码参考ourdev_679652X9FIVV.rar(文件大小:681K) (原文件名:Src.rar)
这里面的代码只是用来生成相关的库文件么?

网友:
mark   我有别的了  顶下

网友(2011-11-04):
请问大家,stm32的IAP只能用串口1吗?
改下bootload其他串口能用吗?

楼主:
如果是ISP,也就是用楼主的软件,只能用串口1,如果是自己写IAP,任意通讯接口均可。

网友:
为嘛我的板子第一次能下载进去,第二次就不行了呢

网友:
ISP IAP 要顶,必须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成功解锁禁读的板子

网友:
坛子里高人太多了^_^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软件我下载了,不知道啥原因,下载了不能用。下载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2012-01-09):
谢谢,虽然购买了JLINK,串口下载有时候 也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暑假准备玩玩stm32,除了txd 和rxd ,其它线要怎么连

网友(2012-04-07):
请问楼主读取flash芯片容量以及96位ID怎么做呀,试了好久没有成功,多谢了,我自己也在试着写呢,很多卡着了。谢谢指教。

网友:
STBLLIB_API BYTE STBL_GET_ID(LPBYTE size, LPBYTE pID);    这个函数可以得到96位序列吗?
STBLLIB_API BYTE TARGET_GetFlashSize(DWORD Addr, LPWORD val);   如何填写呢?有点迷惑,望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您好,我看到了您的UISP软件,需要和硬件密切配合才能使用,我想请教,我的硬件应该如何设计呢?
因为 如果连接串口 4,7脚----MAX3232-----BOOT0/RST_N
则当正常状态下,直接连上RS232后(还没有下载),RST和BOOT都保持低电平。因此应用程序此时无法运行

网友:
这个不错!!我一直再用的!!!

网友:
谢谢,是用VC写的吗

网友:
这个有源码,真心厚道

网友:
STM32 isp 后续研究

网友:
方便!收藏了,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有没有直接用USB的呢?

网友(2012-06-25):
太棒了,收下

网友:
不能下载,能否重新上传一次,谢谢。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不过连接线增加了两要,原来打版的就享受不到自动转换BOOT功能了。

网友:
这个软件要是能设置,DTR,RTS的初始电平就好了,这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
stm32 用串口下貌似经常不能识别。很不方便

楼主:
没遇到不能识别的情况,楼上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请问一下是用VS2008开发的么?

网友G:
确实经常不能识别串口,要是能自动搜索串口 ,能否加上设置DTR,RTS的初始电平

网友:
您好,我看到了您的UISP软件,需要和硬件密切配合才能使用,我想请教,我的硬件应该如何设计呢?
因为 如果连接串口 4,7脚----MAX3232-----BOOT0/RST_N
则当正常状态下,直接连上RS232后(还没有下载),RST和BOOT都保持低电平。因此应用程序此时无法运行

还有问一个跟90楼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经常不能识别串口,要是能自动搜索串口 ,能否加上设置DTR,RTS的初始电平 ...

因为串口是在下载时才打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同时开多个uISP软件,所以在串口打开前不能设置DTR和RTS的电平,若刚接好下载线时,单片机程序不运行,可以点击[读芯片信息],这样相当于给单片机复位,但前提是:在uISP正确设置了DTR和RTS的电平

网友:
标记 让我们软件部分也写一个,Flash Loader太难用了。

网友(2012-11-10):
回去测试一下,能否发布整个源码呢?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真的很好用。下载很好。可是我关闭程序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框。
Debug assertion Failed!

program D:\uISP\uISP.exe
File:strcore.cpp
line:519

后边还有,我就不打了。楼主解决一下吧。这个程序很好用哦。谢谢!

网友:
软件不错,快增加STM8

网友:
好东西,先试一下吧

网友:
波特率好给力。

网友: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不错不错!!!

网友:
软件现在还有更新版本吗?

网友:
楼主强悍啊。借鉴借鉴。

网友(2013-01-14):
mark 会有用的

网友:
找的就是你拉   谢谢

网友:
奇怪,用手机登陆论坛是不是不能收藏帖子啊。LZ好啊,有时间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软件什么平台开发的?

网友H(2013-03-19):
要升级了,许多新的芯片不识别。

网友I(2013-04-20):
反映个问题:
1.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2.但是程序正在运行时,用串口助手打开串口,会导致程序关掉。因为串口助手设置DTR,RTS为高电平,使单片机的RST,BOOT0进入了下载模式。
3.用串口助手关闭串口,程序又运行。因为串口助手设置DTR,RTS为低电平,使单片机的RST,BOOT0退出了下载模式。
4.单片机必须和电脑的上位机通过串口通讯。而电脑的串口助手(或上位机)一开,单片机的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J(2013-07-23):
楼主 使用你软件下载时出现" 初始化BootLoader失败“如果是未进入 system boot 模式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
这个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2013-08-23):
经常会停在 “正在 初始化BootLoader” 无响应的状态,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都不行,电脑要RESET 啊!

网友:
很棒,不顶不行哦

楼主(2013-09-24):
引用 网友K:
这个用什么语言写的?

VC 6.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映个问题:
1.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2.但是程序正在运行时,用串口助手打开串口,会导致程序关掉。因为串口 ...

uISP在没有下载的情况下,串口是关闭的,如果你同时打开串口助手,可能会导致串口被串口助手占用,从而导致你的STM32一直复位(你所说的“程序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使用你软件下载时出现" 初始化BootLoader失败“如果是未进入 system boot 模式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问题大多是DTR和RTS的设置和接线不正确导致的, 详细请见新版本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5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升级了,许多新的芯片不识别。

已更新,请见新版本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561-1-1.html

网友:
墙贴流明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L:
我跑裸机,貌似没用过Bootloader,怎么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跑裸机,貌似没用过Bootloader,怎么下进去

这个不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程序, 直接使用STM32芯片上自带的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程序, 直接使用STM32芯片上自带的bootloader

恩,3Q,昨天尝试了一下,是有!!

网友:
高手呀,下来用用

网友:
收藏了 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4-02-14):
非常好,谢谢分享,好软件啊,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用

网友:
很好的软件!

网友M: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RVDS4编译的库能直接在DS5直接使用么?

网友N:
最多能下载多少kb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RVDS4编译的库能直接在DS5直接使用么?

没用过RVDS,一般来说,开发环境升级了,之前编的库还是可以直接用的,因为编程语言规范没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多能下载多少kb的程序呢

芯片FLASH有多大就能下载多大的程序。

网友:
OLZ最好说明下邮件上是怎么接的,比如BOOT1和BOOT1 怎么接的,还有就是串口怎么和芯片相连,只发个一软件遇到的故障太多了,反正目前还是无法用串口下载

网友:
正需要,用一下试一试。

网友(2014-06-06):
mark,手头的f103正在考虑加入串口下载

网友(2014-07-14):
楼主,牛人啊,这么容易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