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0V电源,输出5V给单片机,用什么方法降压最便宜,单片机控制一个数码管,几个按键

楼主(2011-09-25):
请教一下,30V电源,输出5V给单片机,用什么方法降压最便宜,单片机控制一个数码管,几个按键。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如果电流不大的话 TL431+三极管线性降压吧,,,电流大的话DC DC ,

网友:
电阻+5.1V稳压管

楼主:
两个楼上的,能不能贴个图呀,网上找的图怕不能用。

网友:
30V 波动不大的话,直接7805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v 波动不大的话,直接7805就可以了!

这个不行吧?

网友:
2楼正解,电流小的情况下直接用稳压管

网友:
LM317  输入能到40V,且输出1.25-30V可调

网友:
单片机 数码管 总电流也就几十mA,34063比较合算,7805还是很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m2575

扯吧,DCDC还是需要一定的负载电流的,对3A的东西玩几十mA,纹波会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34063在很小电流也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几十mA还行的,不算小。DCDC都这样

网友:
一楼方案可行的 试试吧

网友:
34063比较好点。

网友(2012-11-28):
做产品34063最靠谱。
自己玩就用7805.

网友:
34063没听过,学习了。。

网友:
用电阻降压,然后用7805~!DCDC个人感觉没必要,呵呵

网友:
最便宜是2楼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