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7下安装USB-ISP驱动

楼主(2011-09-25):
在我的教程中,使用和推荐的是USB-ISP下载线。USB-isp是德国一AVR爱好者的作品.它使用M8实现了USB接口,实现了简单实用AVR的ISP编程功能.在AVR STUDIO中可以非常方便的配合使用。

    关于USB-ISP的具体介绍见“AVRISP制作完整资料”(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54361&bbs_page_no=1&bbs_id=1003),和“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1314&bbs_page_no=1&bbs_id=1003)

     由于现在使用WIN7系统的朋友非常多,下面介绍如何在win7系统中安装USB-ISP的驱动。

    一、下载USB-ISP下载线驱动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9659AX7RBF.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avr-isp_x32.rar)
      这个USB-ISP的驱动支持32位的WINXP+SP3/VISTA/WIN7。如果你安装的WINDOWS系统不是精简版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插入下载线安装驱动了。注意这个驱动当然是是没有认证签名的拉。

    二、其实很多人电脑中的WIN7是否是精简版的,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怎么确定自己的系统是否可以安装USB-ISP的驱动?

       1.检查WIN7的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c:\windows\inf\mdmcpq.inf
       2.检查WIN7的安装目录下有么有这个文件: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上面两个文件,就不能直接安装USB-ISP驱动(说明2个DD被精简了)
       解决办法:
       1.下载下面的for win7的软件包: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9664LU49W9.rar(文件大小:59K) (原文件名:mdmcpq.rar)

       2.将包中文件拷贝复制到WIN7系统的 c:\windows\inf\ 目录下。
       3.将包中的文件夹整个复制到WIN7系统的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目录下,注意拷入文件夹不得改名
       4.在拷入文件夹下,找到USBSER.SYS文件,将该文件复制到WIN7系统的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
       5.插入USB-ISP下载线,安装驱动!

       在WIN7下安装USB-ISP驱动最好是直接进入设备管理器 -》选择USB-ISP设备 => 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 游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 选择USB-ISP_X32.INF所在的目录。

网友:
不知道64位的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64位的可不可以。

我贴上的是32位的,64位需要更换文件。由于我没有装64位系统的机器,没有试过,所以目前还不能提供有效的64位的驱动和安装方法。

建议使用64位系统的朋友,到这里http://www.recursion.jp/avrcdc/driver.html#protocol看一下。
另外可以使用这个包里的64位的测试一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9684N5BHZY.zip(文件大小:40K) (原文件名:avrcdc_inf.zip)

这是原文说明:
[ Installation ]
Decompress "avrcdc_inf.zip".

        /inf
            /raw -- Windows 2000/XP
            /w2k -- Windows 2000
            /xpvista7 -- Windows XP/Vista/7 x32
            /vista64 -- Windows Vista/7 x64
            lowcdc.vbs -- Bulk/Interrupt mode switcher

/raw
This INF only loads "usbser.sys". It may be unstable since it violates the standard. Windows Vista does not allow this mode.
/w2k
This INF installs both "usbser.sys" and "lowcdc.sys". Only the bulk(fast) transfer works on Windows 2000.
/xpvista7
This INF installs both "usbser.sys" and "lowcdc.sys". It enables switching the bulk(fast) transfer and the interrupt(stable) transfer. XP requires upgrading to SP3.

(1) Clean up the previously installed AVR-CDC drivers, if any. See the [Uninstallation] section.

(2) Connect the device to the system. Windows launches the "New HardwareWizard". Specify the folder in which "lowcdc.inf" exists, without connecting to "Windows Update" nor searching automatically. Ignore the "not certified" warning.
Select the messages below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No, not this time.
        Install from a list or specific location (Advanced)
        Include this location in the search: (Browse) - specify the folder.
(Windows Vista)
Select messages below too. You have to confirm on "you need to confirm this operation" dialog a few times.
        Locate and install driver software (recommended)
        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 software
        Install this driver software anyway
(Windows 7 RC)
The 7 RC doesn't launch the "New HardwareWizard" automatically. Start "Control Panel"/"Device Manager", and right click on "USB-232" or "USB-PIO", then click on "Install" to invoke the process.

(3) Confirm the virtual COM port number in the "Ports (COM & LPT)" section of the Device Manager. This is necessary to configure a terminal software.

[ Uninstallation ]
This will uninstall the driver software installed for the device.
(2000/XP)
(1) Connect the device.
(2) Start "Control Panel"/"Device Manager", right click on the "Ports (COM & LPT)"/"Virtual Communications Port (COM*)", then click on "Uninstall".
(3) Disconnect the device.
(4) Remove the "avrcdc.inf"-corresponded "oem**.inf/pnf" pair from "/windows/inf/" folder, if any.
(Windows Vista / 7 RC)
(1)-(3) are the same. In the "Confirm Device Uninstall" dialog, check the "Delete the driver software for this device." box. You don't need delete "oem**.inf/pnf" manually.

[Notice]
(*) Windows 2000/XP/Vista requests the driver installation again when connected to other USB port. Detect the previously installed driver automatically. Another COM number will be assigned. Select these messages.
        No, not this time.
        Install the software automatically (Recommended)

(*) Before detaching the device, close the COM port in terminal software or in your application. Otherwise, you cannot connect to the device again because of the broken file handle. Restart the terminal software or your application then.

(*) Vista/7 x64 does not accept unauthorized kernel-mode drivers. You have to turn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ff during system boot- up. There is a tool to sign the driver.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
See the instruction in /vista64/Readme64.txt.

注意最后一点:
(*) Vista/7 x64 does not accept unauthorized kernel-mode drivers. You have to turn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ff during system boot- up. There is a tool to sign the driver.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
See the instruction in /vista64/Readme64.txt.

由于这个驱动没有经过认证,所以在64位系统安装时,先要关掉系统的认证系统,“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工具在这里找:http://www.ngohq.com/home.php?page=dseo

网友:
装过64位win7的驱动,一点问题没有。不过某些旧版的烧程序软件不支持,需要下最新的。比如progisp。
不过我装的时候没用到关什么认证系统啊。

网友:
win7驱动还算好装,
有的一直装不上的是因为烧写器固件太老了,主板不支持,即便是换了xp也装不上,我的笔记本就是。更新一下烧写器固件就是了,如果是新买的基本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7驱动还算好装,
有的一直装不上的是因为烧写器固件太老了,主板不支持,即便是换了xp也装不上,我的笔记本就是。更新一下烧写器固件就是了,如果是新买的基本都没问题。

网上类似USB-ISP的DD很多,一共涉及到3个东西:
1.下载线本身内部的固件
2.PC上的驱动程序
3.以及PC上用户使用的下载应用软件

三个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换了系统后最可能的就是后面的2个软件不配套了。

    我推荐的这个USB-ISP,下载线本身使用的是M8,里面的固件不会由于系统变化而改变的。PC上用户使用的下载应用软件是ATMEL公司的AVR STUDIO。他们的软件已经更新到支持WIN7了,也没有问题。唯一的就是驱动,要稍微做调整。

    其实驱动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许多人买电脑时,卖家给安装的是精简版,少东西,装不上。

网友(2011-11-14):
嗯,马老师又造福大家了。谢谢!

补充问题:我Win7上装的是AVR Studio 4.19,难道4.19不支持这个USB ISP了?驱动似乎没问题,但AVR Studio中总是连接不上。

网友:
这个要记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马老师又造福大家了。谢谢!
补充问题:我win7上装的是avr studio 4.19,难道4.19不支持这个usb isp了?驱动似乎没问题,但avr studio中总是连接不上。

问题解决了!参考网友的解决办法,接在USB hub(可能是1.1版本的)上就可以使用,难道要人为将usb降速才行?
我的系统配置为联想自带的Win7家庭普通版和AVR Studio 4.19。

网友(2011-12-19):
仔细看了
到最后一步了,找不到那个USB-ISP_X32.INF
请问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哦,懂了,USB-ISP_X32.INF是指的那个USBISP的驱动吧。

我用的双龙的USBISP,按这个方法装了驱动,也不行,无语!

请问有解决办法没有啊

楼主(2012-09-27):
现在用WIN7的更多的,顶到前面

网友:
我的怎么也安装不了,

网友:
好东西,正是需要的

网友(2013-01-11):
果断地表示不能用,还锁死了我一块芯片

网友(2013-03-18):
复制不了 系统文件夹 没有权限怎么办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2013-05-30):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马老师,你好!
      我在一个USB转485的接口电路中使用usbser.sys驱动,安装驱动过程没问题,枚举正常,但是在任务管理器中,插上该设备CPU占用率增加了10~20%,换了XP和WIN7 32位系统都是如此。我想知道,你的系统上使用该驱动(设备插上)之后,CPU占用率有没有大幅度增加?我想知道是我的INF文件有问题,还是这个.SYS就是如此。

网友:
装 libusb-win32-bin-1.2.6.0的,  我WIN7 64位, 插上USBASP, 运行inf-wizard.exe向导生成INF, 执行安装, 直接可用
把libusb0.dll替换你软件中的, 即可使用

网友(2013-06-30):
引用 楼主:
现在用WIN7的更多的,顶到前面

我今天装TI 430 的LunchPad串口驱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马老师的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12):
  有开发板一块,自带有USBISP免驱动下载线一根,在studio里面下载程序总出现connect failed,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3-09-25):
求window7  64位的驱动??

网友(2015-10-10):
老师,有WIN8的驱动吗?

网友(2016-01-14):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