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在PIN Assignment里面未配置的IO口是神马状态?

楼主(2011-09-26):
是随机还是高阻?
实测是低电平,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默认是驱动至GND。
可以配置,在器件选项中。

楼主:
谢谢楼上,按照提示已经找到了在哪里设置了。

网友:
一般教程里都说有,未用的IO要设为高阻态输入~

网友:
嗯,如果未用的管脚外部是悬空的,什么也没接,默认输出0也无所谓。
如果IO有外接的电路而暂时不使用这个IO,处理就要慎重了。

我一般试验的时候设置为带上拉的输入,
这样不论外面是悬空,是接输入,还是输出,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低功耗方面会差一些。

网友:
由你自己来决定:

Quartus菜单 Assignments -> Device -> Device and Pin Options -> Unused 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