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使用碰到一个疑难杂症,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6):
使用IAR来开发,已经很长时间了,可以说不是菜鸟了,但是我偶尔碰到一个很头大的问题,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不知何故?  为什么都编译了,里边的文件还是打星号,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当download and debug到IC的时候,
又得编译一次,每次都这样会很浪费时间...郁闷,NC的编译器,不知道怎么解决,哪位高手支招一下?

每次编译后还是*号 (原文件名:aa.jpg)

网友:
这病没治,至少我不会治。。。

网友:
我这没这问题,除了出错的文件都没星号了,我用的阿别的不是你这个版本的,NEC的  ARM的都好

网友:
rebuid all 试试呢

网友:
你的电脑时间正常否?IAR视乎和你本机时间做对比来判断的,你电脑时间始终比文件最后修改时间慢的话就是这样

网友:
建议发个工程上来看下。。。
肯定能医好的。

网友:
是系统时间的问题
你确认一下系统时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介绍下这方面的知识呢?这个真不懂!

楼主:
工程就不发了,反正碰多好多次
后来我重建令一个工程也是一样
再后来就不知道怎的又好了

网友(2012-06-01):
万能的坛子,有木有高手支招啊,突然间编译后全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