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分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9-26):
大家好:

图中的这个分频器是用两个 D 型正反器串接起来,是用在 LCR 表的场合,正来产生 0 度和 90 度的正交信号,

但我不明白他的工作原理为何?是否有人可以解说一下。

这个电路我实验起来发现它会有除频 4 倍的现象,

是否可以有其他方法只要除频 2 倍或是不用除频就可以产生两个正交方波?

谢谢。

网友:
汗,你这数字电路学的。。D触发器做二分频是最简单的了 Q 与 /Q 自身就是互为反相的。

网友:
74HC系列都是上升沿触发的,上升沿到来时,会把输入端D的状态送到输出端Q和/Q。
而接成二分频时,D = /Q,电路上电时,D=0,D = /Q = 0;时钟的第一个上升沿到来时,Q = D = 0,/Q = !Q = 1;
同时 D = /Q = 1。

然后是下一个上升沿。。。

楼主:
请问猫大:

您用的仿真软体是哪一套?好像蛮好用的样子。
很详细的解说,了解了。

看来产生正交信号最少也要 4 分频才实现的了,
2 分频还无法得到相同频率并且相差 90 度的正交波形。

网友:
74系列随便一个仿真软件都没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用的是 proteus 啊。

数字电路俺比较喜欢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