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循迹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2011-09-26):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焊接好了,为什么不能工作???提供5V电压。

网友:
调节电位器R3,改变比较电压。建议在VCC和R4之间加一LED以便观察输出变化~

楼主(2011-12-10):
原来,我的接收管正负极接错了,千万要记住:看起来黑的管子,长的是负。。

网友:
有两个是接电源的、、弄清楚是哪两个吗?

楼主(2012-02-23):
回复 网友A:
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