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开关6根线到设备,我想只用一两根线怎么做呢?

楼主(2011-09-26):
产品中有6个设备,6个设备的电源用6个开关控制,每个开关2根线到设备(电源和地),总共有12根线(或者7根,一根地线过去),由于设备和开关有段距离,想实现从开关到设备只用1-2根线,然后到设备的地方再分开,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谢谢了

这是原方案图(画图示意下)

原来的设计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现在希望开关和设备之间的线减少点!

网友:
你准备花多少钱,距离有多远

网友:
楼上想搞远程遥控了?

网友:
用串口编码发,那边串口解码控制。
如果不需要回传确认的话,2根线够了。

网友:
不清楚实际用处,想要两根线控制肯定涉及编码解码这个问题,如果两根线控制所花成本高于六根线,那就实在没有必要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啊!

就是因为线太多了空间受限,并且安装也麻烦。想减少一点。实际用处,你比如家里的浴霸,不是有换气,照明,取暖,多个功能吗,每个功能一个开关在墙上,里面是不是每个开关独自接到浴霸的,我想着能不能把接过去的线减少一点,也照样能控制这么多开关。

就像浴霸的例子,没有串口编码,解码。 能不能用类似移位寄存器或者多路开关的东西实现啊?不要带CPU的哦

网友:
你自己不是已经想到了吗?串入并出的逻辑芯片。

网友:
浴霸到开关面板上的线并没有少啊!只是火线共用了,再经过几个开关分出去啊!

网友:
浴霸就是6+1方式,起码我家的奥普浴霸是这种

网友:
用一根7芯的护套线吧,简单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浴霸就是6+1方式,起码我家的奥普浴霸是这种

我希望比6+1更少的线,比如2线可以实现么?

网友:
如对可靠性要求不高,就用AD键盘,就是两根线过去,不同的开关接通不同的电阻。
如不用cpu,就用比较器也行。

网友:
比较器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