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MSP430 LaunchPad,编程出现怪现象

楼主(2011-09-26):
是我晕了么。

参照“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LaunchPad”写的LED灯驱动程序,开始是这样的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1 << 0;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6;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ile(i --);

    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
}

下载下来现象不对,没有交替闪烁,只有一个闪烁,后来改成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1 << 0;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6;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1OUT ^= 1 << 6;

    i = 50000;  //Delay
    while(i --);

  }
}
再下载调试后现象对,但代码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就把程序改成先前那个交替闪烁的,后来重新插拔了USB口,看到两个LED灯同时闪烁,然后复位,居然交替闪烁了,再复位,又同时闪烁了,如此交替,难道430的单片机存储器有什么特别设置?

真有些晕了,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请问lz  ,  那个 触摸板 你收到了吗?  我没有收到,只收到了底板,现在放着积灰尘

网友:
谁然我没用过msp430,但是感觉这段代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ile(i --);

    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j=1;
while(1){

    P1OUT =(P1OUT&~(1<<0))|(j<<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ile(i --);

    P1OUT = (P1OUT&~(1<<6))|(j<< 6);  //交替闪烁
j=1-j;
  }

这一段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i = 50000;  //Delay
    while(i --);

  }
是不是应该写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j=1;
  while(1)
  {

    P1OUT =(P1OUT&~(1<<0))|(j<<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1OUT =(P1OUT&~(1<<6))|(j<< 6);

    i = 50000;  //Delay
    while(i --);
     j=1-j;
  }
PS:看lz的代码,在程序中间申请变量竟然不报错,这编译器视乎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收到,现在还没发货呢,慢慢等着吧,会发的

网友:
不对,找个板子测下,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后面加延时,不然你这句刚写完,到while那边就被你的P1OUT ^= 1 << 0给放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注意到是在程序里申请变量,确实没报错,已经改过来了,同时闪烁没问题,你提供的那个同时闪烁的代码也可以用,交替闪烁那个改成你写的那个就没问题了,但我的那个感觉逻辑没问题啊,也能实现交替闪烁,但复位一下后就变成同时闪烁了,再复位又变回交替闪烁了,如此循环,复位按键成了控制按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0;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6;
  P1OUT |= (1 << 0)|(1 << 6);     //加上这一句,给个初始状态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ile(i --);

    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
}
上面代码试试,while前加上 P1OUT |= (1 << 0)|(1 << 6);//加上这一句,给个初始状态     绿红交替闪烁,复位后也是绿红交替。

网友:
哈哈,给你搞了个更好玩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是不是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一点逻辑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里没有初始化IO口状态
如果要一起闪烁那就初始化IO口为相同的输出值 即同为0或者同为1
如果要交替闪烁那就初始化IO口为相斥的输出值 即一个是1另一个是0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是不是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一点逻辑问题

嗯,你理清楚了有总共有几个状态,然后一句一句往下跟就知道怎么写了,其实你开始的时候也程序也执行了,只是闪的太快了,眼睛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啊,不过不知道怎么初始化,呵呵,上边写的那个只是参照例程做的修改,我看看手册修改下,这应该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如开始为:1111 1111,
            1111 1111 ^ 0000 0001 = 1111 1110; //第一个

            1111 1110 ^ 0100 0000 = 1011 1110;
            1011 1110 ^ 0000 0001 = 1011 1111;//第二个

            1011 1111 ^ 0100 0000 = 1111 1111;
            1111 1111 ^ 0000 0001 = 1111 1110;//第三个
依次循环,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

P1OUT |=BIT0+BIT6; //初始化为相同

P1OUT |=~BIT0+~BIT6; //初始化为相同

P1OUT |=BIT0+~BIT6; //初始化为相斥

P1OUT |=~BIT0+BIT6; //初始化为相斥

楼主:
先初始化IO口后就没问题了,如下: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1 << 0;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6;

  P1OUT |= (1 << 0) | (1 << 6);//初始化

  while(1)
  {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ile(i --);

    P1OUT ^= 1 << 6;  //交替闪烁
  }
}

网友:
没有初始化端口值,对端口取反操作,出现这样的现象很正常

网友:
我今天刚收到触摸板了 还带了一个CPU呢   看图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呢。

网友:
前几天下单的,现在还没出北京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晕了么。
参照“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launchpad”写的led灯驱动程序,开始是这样的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1 << 0;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1 << 6;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1 << 0;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delay
    wh......

没有初始化开始的输出状态

在初始化了方向后应该初始化输出的状态
P1DIR |= BIT0+BIT6;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然后你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2011-11-08):
没错,应该在输出前有个输出初始化,否则就会有出现相同状态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