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块屏,不知能不能做示波器

楼主(2011-09-26):
我这有块屏,不知能不能做示波器

网友:
看着像工业触摸屏。
好的就留着或出手能换点钱,可以买好几块TFT屏了。
坏的就拆了吧。

楼主:
这是我们电厂坏了换下来的,但我把它修好了

网友:
不合算, 这个屏功能很强大呢,  以前的是伪彩的,现在是tft的。

不如用它连接PLC 玩。 或者卖掉。

网友:
这屏要拆了就没点用了.做示波器还是算了吧.一块2.8寸的TFT屏才三四十块钱.

网友:
lz这屏能转让吗?

网友(2012-01-12):
我公司就是用这种屏的 好贵的 那屏都可以当开发板了!!

网友(2012-02-19):
我也有一块屏,不知道怎样使用。型号是:LG240641,楼主帮忙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