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保险/压敏TVS/防反接二极管的顺序你怎么放?

楼主(2011-09-26):
如图所示,电源输入电路中,有压敏,自恢复保险,TVS管,防反接二极管,指示灯等,这些元器件的先后顺序,大家仔细考虑过没有?谁先谁后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
一:保险管要接在最前面
二:tvs管不能直接接地,要和放电管串联方可接地
三:你的指示灯应该会烧坏

网友:
保险丝--放反接二极管---TVS---压敏

楼主:
一: 保险放整个电路的最前端,保护所有电路
二:防止电源反向打坏TVS管?
三:1K的电阻是示意而已,图中并没有给出电源电压是多少,其它也没有给出任何参数,
   请问为什么断定会烧掉?

网友:
哥给你改了,TVS可以不用,随你。

楼主:
楼上的请讲讲这么接的原因?
    另外,TVS如果接的话,与压敏的顺序怎么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这些器件的电路一般是强电,自然知道大概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有道理,不过实际应用时,这个电阻的值是比较大的,比如24V系统,用到51K甚至100K电阻,发光也正常.
其它问题请回答下?

网友C:
输入保护电路一般分防雷击保护和输入电压反接保护。前级粗保护采用GDT气体放电管或压敏电阻,后级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压敏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二极管是小能量器件,他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C:
输入保护电路一般分防雷击保护和输入电压反接保护。前级粗保护采用GDT气体放电管或压敏电阻,后级采用瞬态 ...

防雷管可使用大功率TVS管吗?

网友:
没有这么大通量的Tvs可以替代气体放电管吧?
需要时两个都并上,在反应时间,通量等方面相互补充。

网友:
做个标记。明天来看。

网友:
手机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