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外接DAC怎么编程呢

楼主(2011-09-26):
我用的msp430f149外接DAC,那个要怎么编程呢?就是怎么把数据输入到DAC里面,那个程序该怎么写啊?连接的引脚有什么规定吗?谁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DAC芯片

网友:
芯片都不说,谁知道怎么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