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ADC0832及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1-09-26):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端口定义**********************************/

sbit CS  = P3^4;
sbit Clk = P1^0;
sbit DIO = P1^1;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adval;

/*******************************共阳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i<100;i++);
}

/*******************************ADC0832转换函数*******************************/

void adc0832()

{
        unsigned char i;

        adval=0;

        CS = 0;                                           //使能adc0832

        DIO = 1;
          Clk = 0;                                    //产生第一个上升沿,启动adc0832
        Clk = 1;

        DIO = 1;
    Clk = 0;                                          //产生第二个上升沿,用于选择单通道输入方式
    Clk = 1;

    DIO = 0;                                        //产生第三个上升沿,用于选择0通道输入
        Clk = 0;
    Clk = 1;

        Clk = 0;

    DIO = 1;                                        //作为输入,先置1

    for( i = 0;i < 8;i++ )
    {
               Clk = 1;
               Clk = 0;

              if (DIO)
                        adval=adval|(0x80>>i);
    }

        CS = 1;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int k)

{
        P2=0x00;

    P0=tab[k/1000];
    P2=0x08;
        delay();
    P2=0x00;

    P0=tab[k%1000/100];
    P2=0x04;
        delay();
    P2=0x00;

    P0=tab[k%100/10];
        P2=0x02;
        delay();
    P2=0x00;

    P0=tab[k%10];
        P2=0x01;
        delay();
    P2=0x00;
}

/*******************************主函数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dc0832();
                display(adval);
        }

}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没有加延时。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3-05-06):
一直没有人ding,其实我想知道为什么只会显示255,而且也没有小数点,如果我想测试大于5V的电压,应该怎么修改程序。

网友(2014-06-10):
非常感谢,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