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如果做手轮,编码器的脉冲,我要10倍频和100倍频,有没有什么合适DIY的

楼主(2011-09-26):
如题,先谢谢了,要是有低成本的办法,手轮问题就解决了,一个雕刻机没有手轮,根本不好用啊

网友:
你需要:
先装一块modbus的IO卡
把手轮的脉冲解码进单片机
在单片机上完成倍率调整
再把脉冲串送到IO卡
IO卡到系统

向您都用手轮了,自然还需要很多快捷键,把快捷键都连到io卡上

网友:
貌似手轮不是靠的倍频输出的。。。
而是像1楼所说靠的控制部分给的信号,唯一的是,控制部分根据输入的倍率自动控制输出脉冲的倍频率

网友:
需要脉冲细分

网友:
100细分不可能吧,除非手轮是正玄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手轮不是靠的倍频输出的。。。
而是像1楼所说靠的控制部分给的信号,唯一的是,控制部分根据输入的倍率自动控制输出脉冲的倍频率

明显是楼主不愿意使用mach3上的手脉和倍率,单独做一个硬件不就得形成脉冲串吗,要不多没有意思。

楼主:
呵呵,我的想法是如5楼说的,这边检到一个脉冲,然后出口生成10个,或100个脉冲,如果是1档,就直接用编码器的脉冲就好了。我是机械,对电子不太熟悉,我感觉好多淘宝上的手轮,太花里胡哨了,对于加工中心和雕刻机来说,个人感觉只要有轴选和档位足够了,从几十年前的加工中心到现在的加工中心,手轮一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加那么多功能,最多加个急停就行了,手轮就是在对刀用的,其它操作还是到电脑上操作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