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带宽的意思?求助

楼主(2011-09-27):
我想请问一下,信号带宽指的是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比如说一个信号发生器,他的带宽是2M,例如正弦波,是不是在不失真的情况下,输出的频率最大就是2M,那怎样判断这个2M,2M以上失真了,仅仅用肉眼在示波器上观察么?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还是我压根就把带宽理解错了?请指点,写写

网友:
带宽是信号的频域特性
就是各有用信号和各谐波所占频谱宽度
方波的谐波很复杂的,带宽至少是基频的三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个信号发生器的带宽,指的是什么,怎么测?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信号发生器面板上标称的带宽,是指该信号发生器能输出的正弦波的最高频率。你可以看一下仪器的数据手册,它能输出的像方波等其他波形的最高频率通常会比这个标称的低。

测量方法:
当然是将频率设到最大,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网友(2011-10-31):
木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