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1,有人用过吗?求指点

楼主(2011-09-27):
如题,现在工作需要,GP21作为一个突破点。有部分模拟电路,搞不明白。
    图在下面,有部分介绍,求高人指点。

    up和down标注的是超声波换能器,实际是晶体,利用其压电效应和负压电效应,使超声波得到传播。
    我现在的理解,控制端给出一个fire信号,通过这个电路,发射出超声波,而后另一端接收,并给到TDC,时间计量模块,一次发射接收过程完毕。但里面的各个选择器和比较器是怎么工作的,就看不明白了。

附GP21官方用户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9992H4HEGZ.pdf(文件大小:4.83M) (原文件名:TDC-GP21用户手册.pdf)

网友:
里面的各个选择器和比较器,你不用去管它,芯片自已会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各个选择器和比较器,你不用去管它,芯片自已会处理的,
可是我需要了解工作流程,然后对输入信号做处理啊。继续求解。

网友(2012-05-31):
选择器不用管,你只要控制时序,和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10):
每半秒进行一次飞行时间测量:
Send SO = 0x70 Initialize TDC
Send SO = 0x01 Start_Cycle 触发脉冲发生器 Check-
loop INTN = 0?
Send SO = 0xB4, Read SI = STAT
STAT&0x0600 > 0: -> Error routine
Send SO = 0x81314400 calculate HIT2-Start
Wait for 4.6μs (ALU time)
Send SO = 0x81414400 calculate HIT3-Start
Wait for 4.6μs (ALU time)
Send SO = 0xB0, Read SI = RES_0
Send SO = 0xB1, Read SI = RES_1
Send SO = 0xB2, Read SI = RES_2
此时,微处理器开始进行数据后期处理并计算流量和
热量

微处理器如何对寄存器的数据进行后期处理?此时从寄存器中读出的数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