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IAR里定义8位长度常量

楼主(2011-09-27):
在IAR中定义常量时,如 point=0x80,或者 ad_conv(0x80); 编译器会默认“0x80”为整形,即16长度,如果在定义函数时:void ad_conv(unsigned char),则“0x80”无法正常传递,读取时为0,但如果将“0x80”改写成“127”,则为8位长度,可以正常传递,在许多情况下,16进制的表示方法较10进制要直观得多,请问各位,在IAR中,如何将“0x80”强制定义为8位长度?谢谢!

网友:
unsigned char 换成 char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