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输出的是TTL电平,为什么所有资料都说这个芯片是USB转RS232的??

楼主(2011-09-27):
摘录PDF文档资料如下:
PL2303 是Prolific 公司生产的一种高度集成的RS232-USB 接口转换器,可提供一个RS232 全双工异步串行通信装置与USB 功能接口便利联接的解决方案。该器件内置USB功能控制器、USB 收发器、振荡器和带有全部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的UART, 只需外接几只电容就可实现USB 信号与RS232 信号的转换,能够方便嵌入到各种设备,所以2000年左右开始Armjishu.com经常推荐使用该款芯片;该器件作为USB/RS232 双向转换器,一方面从主机接收USB 数据并将其转换为RS232 信息流格式发送给外设;另一方面从RS232 外设接收数据转换为USB 数据格式传送回主机。这些工作全部由器件自动完成,开发者无需考虑固件设计.

特别这一句:一方面从主机接收USB 数据并将其转换为RS232 信息流格式发送给外设;另一方面从RS232 外设接收数据转换为USB 数据格式传送回主机。
是我什么地方理解有误吗?

网友:
RS232协议包括数据格式和电气连接两部分。
用转换芯片接的是电脑的USB口又不是串口,所以电气协议部分就不需要了。
只需用数据格式就行了,TTL电平刚好跟MCU匹配。
手册里说的232是指数据格式而不包括232的电平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232协议包括数据格式和电气连接两部分。
用转换芯片接的是电脑的usb口又不是串口,所以电气协议部分就不需要了。
只需用数据格式就行了,ttl电平刚好跟mcu匹配。
手册里说的232是指数据格式而不包括232的电平协议。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它真的是RS232电平有时候反而不方便...

网友:
哥转换的是协议,不是电平;
RS-232分TX/RX,全双工的,可以同时收发;
USB只有一对差分数据线D+/D-,是半双工的;

网友:
正如楼上几位所说的  文中说的是rs232的数据格式   而并不是电平。
经常性的把 rs232电平 和 rs232协议 搞混,很多的要么偷懒要么半懂~~~

网友:
都是高手!!Mark!!

网友(2012-05-16):
学习了,串行道道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