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螺丝孔该用过孔还是该用焊盘

楼主(2011-09-27):
如题所示,以前都是自己做板,很多PCB的标准都不明白,只是知道如何用软件画简单的PCB板
求高手指点:
PCB中起固定作用的螺丝孔应该用焊盘还是应该用过孔啊?

如图是焊盘的属性框,如果使用焊盘的话需要如何设置里面的属性啊?
如果把孔径改为自己需要的,而不管焊盘尺寸大小可以不啊?
因为如果尺寸设置的比孔径大的话就会有焊盘部分,我看到别人的螺丝孔是没有焊盘的

上图为过孔的属性
同样,如果把孔径改为自己需要的,而不管焊盘尺寸大小可以不啊?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你可以用 LP Wizard 生成这个东西,然后弄进你的软件中。。

网友:
我一般用焊盘,你也可以用keepout_layer来画个圆就行了

网友:
不是过孔也不是焊盘,而是在机械层的圆。一般装配安装孔中是不需要金属化孔的,若要增加强度,可以在TOP和BOT层再加一个内径稍大于此孔尺寸的圆环,并可在此圆环上布上对称的几个过孔。

网友:
随你便 我一般设置一个焊盘金属过孔 漂亮

网友:
via和pad的混合体........老婆向导可以做.

网友:
螺丝是为了受力,个人觉得还是用焊盘好点,不过不要也没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
我一般用焊盘,为了方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