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龙的radioSend(BYTE* transmitData, WORD dataLength, BYTE remoteAddress, BYT

楼主(2011-09-27):
radioSend(BYTE* transmitData, WORD dataLength, BYTE remoteAddress, BYTE doAck)这个函数中有如下一段代码

      if(remaining > SPP_MAX_PAYLOAD_LENGTH)     //如果超过了有效数据长度
      {
         memmove(txData.payload, transmitData + sent, SPP_MAX_PAYLOAD_LENGTH);
         txData.payloadLength = SPP_MAX_PAYLOAD_LENGTH;
         sent += SPP_MAX_PAYLOAD_LENGTH;
      }
      else
      {
         memmove(txData.payload, transmitData + sent, dataLength);
         txData.payloadLength = dataLength;
         sent += dataLength;
      }

else应该是一帧数据不足SPP_MAX_PAYLOAD_LENGTH时执行的,怎么这时又把dataLength赋值给了txData.payloadLength,感觉应该把剩下的未发送的数据数量remaining赋值给txData.payloadLength啊?盼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貌似是有问题哦,等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原来发送Hello word,接收发送都没问题,因为字符比较短一次就发送完了,后来我发送了一个长一点的字符串,然后把SPP_MAX_PAYLOAD_LENGTH这个宏改短了一些,让它一次发送不完,分多次发送,结果发送的数据就接收不到了,我觉得是发送最后一段字符时出问题了!还望研究过这个的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他这里面的 doack去掉啦 效果是比较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它的else里面的程序你觉得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