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调试MSP430F249芯片,结果把芯片调试的不能下载和仿真程序了。大家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2011-09-27):
程序运行到一个函数内就不能继续调试运行了,结果再次下载调试,就连接不上仿真器了,后来换上新片子就可以连接下载调试了,很奇怪竟然可以把芯片搞废了!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电压都是正常的。

楼主:
貌似强大的芯片也有隐含的致命软肋啊!!!

网友:
应该是复位不好,把复位的下拉电容去掉试试

还有一个办法,一般人我不告诉,哈哈

就是上电,短路放电,多试几次

楼主:
片子都吹下来了,在利尔达的编程器上都是连接不上。呵呵 应该就是废了

不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难道也遇上了焊片子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96662&bbs_page_no=1&bbs_id=3064

网友:
坏过几片241x,调高速晶体弄坏的

楼主:
呵呵 说明还是有软肋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