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有关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本人做一个飞行器(类似于飞机的),需用到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陀螺仪始定为MMA7260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打算用mma7260。这两种传感器没用过,不知道用过的高手们觉得这些传感器如何,或者介绍一些更好的!而且三轴陀螺仪的采样频率至少要300hz,我上网查了MMA7260的资料,

这里不知道是不是采样率能达到100/200/400/800hz的意思呢?本人菜鸟,希望给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听说,三轴陀螺仪MMA7260有温漂,这个影响大不大啊 ,因为要用在飞行器上的!

网友:
你看完手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设置成800HZ 让他自动更新到寄存器,然后你按300的频率去取就好。
或者有FIFO的话…也可以用

网友:
這個mma7260取樣回的來的數據穩定嗎?我用BMA150,取回的數據波幅很大,很難濾波處理.

楼主:
同求数据稳定的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飞行器三轴陀螺仪可用ST的L3G4200D,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哪个牌子都一样

网友(2011-11-16):
楼主可考虑选用松,(数字输出)松下三轴陀螺仪: 3 Axes Angular Rate Sensor

Part No: EWTZMU. Size : 3.6*3.6*0.75 mm.

Operating Voltage: 2.5-3.6V  /   sensing Range ±2000  °/S
Interface : fast mode I2C (400kHz )
3 Wire SPI ( Fsclk= 10MHz) 4 Wire SPI ( Fsclk= 10MHz)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85 ℃
The range of Sensing has ±2000dps or more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That is , the date of ±2000dps or more is output.
Switchable ±250,500,1000,2000dps.

如需要,可跟我联系: 李生:13724308556. QQ:105234659

网友(2012-01-10):
那这个松下的陀螺仪怎样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