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电调问题

楼主(2011-09-27):
用的mk电调,现在出现了故障。刚上电的时候那个电机会转一下,然后电调上面红灯就开始闪烁了,遥控器也无法控制电机。

网友:
我朋友用过mk 德国原版的电调。  700多一个,一次炸鸡 后也出现 lz 这样的现象。

后来朋友吧 mos 管全部 换新的,  故障解除。  lz 可以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把肯定是有管子穿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买了个新西达的电调,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电流,如果启动时,大于2A,MOS管损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