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完善

楼主(2011-09-27):
以下电路是我在实际使用中的电机正反转电路

存在二个疑问:
     第一:电机在启动时24V电源会突然被拉低一下,从24V开关电源指示灯看出有抖动一下。我自己分析是会不会是瞬间给大电容充电引起的。如果是,不知道对电源会不会有充冲击?
    第二:在电机两端并一个续流电路,电机的干扰是不是会更小一些。如果能起到效果,双向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电容接错了,容易爆。

楼主:
没错,这样接可以当作无极性电容用。

网友:
电容这样接 没试过, 帮顶,再并4个二极管可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这样接 没试过, 帮顶,再并4个二极管可能好点

   问一下,怎么接法?

网友:
反接到继电器的两对触电上,另继电器线圈最好也反接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线圈我已经反接了二极管,只是图中忘画了。继电器两对触点上反并二极管,是去火花还是什么功效,请教?我已经有去火花RC电路了。

网友:
在24V和地接一个续流二极管 。。。。

楼主:
问linjunxiong,在24V与地之间接一个续流二极管有什么说法吗?小弟不才,还恳请赐教。

网友:
电容接到24V电源上比接到电机上强啊,正反转切换时,电容相当于短路啊

楼主:
是的,电机停止后,大电容两端的电已经很快就放完了。所以电机启动时24V电源会抖动一下。这样对电源有冲击吗?

网友:
对电容对电源都有冲击,为什么要并几个大电容那?

楼主:
减少了电机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
干扰不是这样减少地

楼主:
小弟请教还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减少了电机对电路的干扰。
。。。。。。这样不怎么好

1,PCB布线弄好点。
2,肖特基二极管
3,电解电容 换到电源去。
4,不知道你的电感是做什么的 补偿吗? 但是电机启动电流大的多啊

网友:
感性的负载启动时电流很大的,这个正常,我的电机也是这样控制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是不怎么好,但是效果确实是有。我个人理解可能是缓解了电机两端电压突变,所以产生的电磁波也会有所缓解。
我在电机两端加二极管也试了,效果不好。现在我想将电容减小,再加二极管并在电机两端,这样不知可行?
电感我是自己用磁环做的,当时只想用PI型电路,就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是用的是大电容吗?还做了哪方面抗干扰的处理了吗?

网友:
使用了电感感觉效果好了,那是因为你后面的电容问题,所以接上电感可以避免瞬时短路,电机这些感性负载启动时间长,再大的电感也只能避免瞬时冲击,解决办法就像15楼说的那样,把电容移到电源即可,而通过该电源的其他小功率电路和电机接线在电源处汇合,小功率部分不放心的话加LC,比你这效果强多了

楼主:
谢谢指点。小弟受益了。小弟还有一个疑问,那直流电机两端不能并电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