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加速曲线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楼主(2011-09-27):
最近在弄步进电机细分加速减速,对加速减速有那么点概念,我选择用梯形加速曲线,那么这个梯形加速曲线一般会有一个表,那么这个表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是定时器初值吗?梯形加速的基本思想是不是不断的修改定时器初值达到输出脉冲频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速呢?

网友:
是的没有错。个人觉得如果用个表来装这样的数据的话只能实现固定的加速度,我一般都用二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固定一个时间定时改变另一个定时器的时间,另一个定时器则不断的在中断内输出脉冲,这样就可实现梯形加速。

网友A:
哪来的表?说明书里的表么?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表?说明书里的表么?

同求LS,我最近也在弄这个,电机控制部分,头大中。。。
这个表如何得到?LZ能否指导下,

网友:
使用定时器的ctc模式,在中断中修改ocr的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