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4871做的功放板(开源)

楼主(2011-09-27):
LM4871是一个很不错的功放芯片,在今年流行的插卡音箱上,大多使用的都是这个功放片子, 我绘制了这个芯片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发出来供大家使用。 做的单面PCB,非常适合自制!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适合自制的单面PCB文件 (原文件名:适合自制的单面PCB文件.jpg)

Altium Designer 09格式文件ourdev_680262ZWGCAF.rar(文件大小:35K) (原文件名:LM4871电路.rar)

楼主(2011-11-03):
还有整个Altium Designer 9工程的资料.

网友:
4871我也有2片,自己做的小板,一节锂电推4欧的嗽叭,声音刚刚的.

我还以为这个是很老的芯片呢.

网友(2012-01-13):
APA2068.pdf have a look, 2.6W,

网友A:
音频输入居然连个GND都没有。。。。。。。。

网友B(2012-08-02):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入居然连个GND都没有。。。。。。。。

使用同一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同一电源,没有问题

这可是音频功放呀大哥, 就不怕自激? 就不怕噪音?

网友D:
LM4871就如同8002,已经做成烂货了。市场上最便宜也就一毛多钱。功率2W左右。
这东西太没意思的。只能说放个响。至于音质,那就算了吧。
不过感谢楼主的辛苦画PCB

网友:
太神奇了,居然这么简洁!

网友:
4871放在三文鱼HIFI板块,天呐!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一个单通道的,想知道音量调节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4871就如同8002,已经做成烂货了。市场上最便宜也就一毛多钱。功率2W左右。
这东西太没意思的。只能说放 ...

不知道你说的音质算了吧是表示什么, LM4871在随身插卡播放器应用的不是一般的广,其音效得到了众多的老年人和婴幼儿的认可。
人数庞大的老年人很多都很喜欢这款芯片,经常带在身上那个听听戏曲广播之类的。
襁褓中的婴幼儿也常常喜欢这款芯片,经常用这个听胎教音乐。

而人数极少的所谓音乐爱好者,不务正业,成天听些所谓的靡靡之音,特别喜欢所谓的什么高档hIFA音响芯片,自以为很高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音频功放呀大哥, 就不怕自激? 就不怕噪音?

菜鸟想知道要注意些什么。。最近恰好有用到,以前重来没有接触过功放。。TH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想知道要注意些什么。。最近恰好有用到,以前重来没有接触过功放。。THX! ...

LM4871还是容易用的. 嗯,输入和输出的地线一般还是分开比较好. 放大倍数不要弄太大...其它也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
电源和输入应该避免共用地线.

网友(2013-03-05):
我想知道LM4871怎么调节音量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音质算了吧是表示什么, LM4871在随身插卡播放器应用的不是一般的广,其音效得到了众多的老 ...

婴儿,老年人都知道它里面的功放芯片才选的产品么?婴儿都是家里大人给他们听什么就是什么。老年人它只管声音大就行。还管你什么音质。。。兄弟,搞清楚。声音大,响亮并不代表音质就好。而且它的市场占有量大并不代表他是最好的。只能说明它可能是最便宜的。这种功放芯片也就能接个小喇叭放下声音而已。想追求音质也没办法去追。先天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婴儿,老年人都知道它里面的功放芯片才选的产品么?婴儿都是家里大人给他们听什么就是什么。老年人它只管 ...

    那么你能找到一个3.7v锂电池供电的,可以推动2W喇叭的一个其它的功放芯片吗? 如果你能举出第二个来,我就可以佩服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你能找到一个3.7v锂电池供电的,可以推动2W喇叭的一个其它的功放芯片吗? 如果你能举出第二个来 ...

打住,这个我真没了解过。我只是针对您说的婴儿自己喜欢这个芯片,老年人喜欢这个芯片所发表了一下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住,这个我真没了解过。我只是针对您说的婴儿自己喜欢这个芯片,老年人喜欢这个芯片所发表了一下意见。 ...

    像你这种发表无用言论的人,本论坛是不欢迎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功率大又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你这种发表无用言论的人,本论坛是不欢迎的

就这么一破功放还好意思出来显摆,我说没了解只是对你用的这种片子没去了解过。说老实话,你这种片子送我还嫌占地方。本身你自己说话就有问题,什么叫最受婴儿喜欢的。那是婴儿自己选择的吗?
我发表无用言论,本坛不欢迎?说了你一句片子不咋地,我就成了本坛不受欢迎的人了?你以为你是莫老大?
另外,你以为你发的这板子有多大价值,也就能骗骗小白了。一般有点经验的都不屑你这板子的。
音频输入地都不搞一个,芯片引脚间竟然还直接连在一起,你让焊板子的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一破功放还好意思出来显摆,我说没了解只是对你用的这种片子没去了解过。说老实话,你这种片子送我 ...

    你终于说了点有用的话,音频的输入地不是有吗,你的意思是要分开吗? 那它和功放的地怎么连接呢? 是通过磁珠还是电感还是0欧姆电阻还是变压器

网友:
这种功放有很大噪声不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买几片试试效果。

网友:
就这还吵起来了
3.7V推2W的功放芯片那还不是大把啊,8002,4911,4836,4871,前缀可以有很多种
关键就是这芯片便宜,批量价<0.2/pcs
有一大堆型号,而且多数是兼容的,直接换着用,说到底,都是外国人做好了,量大了国内人抄的
插卡音箱100%是这些芯片做的功放

网友(2013-04-12):
这个噪声大不大啊

网友:
这样做肯定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你能找到一个3.7v锂电池供电的,可以推动2W喇叭的一个其它的功放芯片吗? 如果你能举出第二个来 ...

首先要说明一下。3.7V,能够在4欧姆负载下,THD=10%,能够输出达到2W的功放,迄今为止。我没有见到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或者是我用的AP有问题。

这就是一毛多,两毛钱的芯片,多数在5V,4欧姆只能输出2W多一点的功率,芯片温度高到180°C也不发生保护。测试100颗,可能就有一两颗坏片的芯片。哪里有音质,哪里有品质呢?

网友:
另外楼主的地线有问题。
C29和C31的接地不能就近。要接到信号输入的地线处。信号输入的地线和PGND之间留一个或者两个焊盘的位置。
这里以后可以尝试电阻和电容并联的组合。电容放到1uF左右,电阻在1欧姆到1K之间调整。不同厂家的芯片,电阻阻值不一样

网友(2014-10-18):
我也有两块,拆了,拿来用!

网友(2015-07-09):
这颗LM4871的片子,现在市场上多少一PC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