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或者I2C转串口(UART)单芯片方案

楼主(2011-09-27):
HELLO,
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常用的SPI或者I2C转串口的单芯片方案?
我现在的串口不够用了,

谢谢!~

网友:
便宜的 MCU

网友:
NXP 的 16IS752。

网友:
可以直接用IO口模拟。
利用单片机的两个输入输出引脚如P1.0和P1.1,置1或0分别代表高低电平,也就是串口通信中所说的位,
如起始位用低电平,则将其置0,停止位为高电平,则将其置1,
各种数据位和校验位则根据情况置1或置0。

至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说到底只是每位电平持续的时间,波特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短。
如波特率为9600BPS,即每一位传送时间为1000ms/9600=0.104ms,即位与位之间的延时为为0.104毫秒。

使用Timer0中断进行模拟串口的处理的代码:

#define TM0_FLAG P1_2 //设传输标志位
//计数器及中断初始化
void S2INI(void)
{
     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
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
     TL0=TH0;
     TR0=0;                         //在发送或
接收才开始使用
     TF0=0;
     ET0=1;                         //允许定时
器0中断
     EA=1;                         //中断允许
总开关
}

//接收一个字符
uchar RByte()
{
     uchar Output=0;
     uchar i=8;
TR0=1;                         //启动Timer0
TL0=TH0;
     WaitTF0();                     //等过起始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Output >>=1;
         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
WaitTF0();                 //位间延时
     }
     while(!TM0_FLAG) if(RXD) break;
     TR0=0;                         //停止
Timer0
     return Output;
}
//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TM0_FLAG=1;                 //设置标志位。
}
//查询传输标志位
void WaitTF0( void )
{
while(!TM0_FLAG);
TM0_FLAG=0;                 //清标志位
}

网友:
STM8S103F2, 1.6RMB--1.8RMB

网友:
看看这个,28PIN,SPI主接口,2/4/6 chnanel  UART,每通道收发各256bytes FIFO,支持数据广播/LOOPBACK回测。还内嵌MODBUS RTU/ASCII  Master/Slave 引擎。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0350XP9DU5.pdf(文件大小:1.75M) (原文件名:ucmu2_dat_v440.pdf)

网友:
ls这个不错的样子,多少钱?

楼主:
谢谢回复,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个,28pin,spi主接口,2/4/6 chnanel  uart,每通道收发各256bytes fifo,支持数据广播/loopback回测。还内嵌modbus rtu/ascii  master/slave 引擎。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ucmu2_dat_v440.pdf)

多少钱一个芯片

转这么多,MCU忙的过来吗?

网友(2014-09-03):
5V单片机多串口的不多,avr有4个的,arm的4个串口的有几种

网友(2016-07-12):
请教下16is752的CS脚和reset脚与单片机连接时,需要接上拉电阻莫?阻值如何选?能提供个参考的外围电路吗?

网友:
正解啊,不错的方案

网友(2018-11-13):
这个芯片确实好,10几块钱也用得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