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5位半台式万用表一台

楼主(2011-09-27):
急求5位半台式万用表一台自用,要保证性能和精度,价格不要太高就行,最好是HP或者fluke的,呵呵,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 优点 (价格比较便宜,根据不同地点有相应的联系方式)
5.5 位分辨率 测量电压、电阻和电流,基本Vdc 准确度 0.015%。
频率测量 用一台仪器代替多功能DMM和计数器,节约成本和工作台空间。
DC泄漏电流测量 进行灵敏的低电流测量,1 nA分辨率。
已获专利的分开端子插孔 只使用两条引线,进行精确的4 线电阻测量。
双显示器 从一组测试表笔,测量同一信号的两个不同参数。
极限比较模式 通过/失败指标,清楚地显示测试是否通过或失败,消除错误。
六个设置按钮 把设置保存到专用前面板按钮上,简化复杂的测量。下次只需按相应的设置按钮即可。
每种功能一个键 专用前面板按钮,进入常用功能和参数,缩短设置和评估时间。
三年保修 标配业内领先的三年保修,减少拥有成本。
PC连接 使用RS-232或USB,简便地连接个人电脑; 使用NI LabVIEW SignalExpress软件控制DMM,记录数据,简化测量结果传送和存档工作。   了解更多:泰克连通工作台,实现智能调试

使用泰克DMM4020万用表准确地测量纳安电流
对大多数数字万用表来说,准确测量纳安级的低泄漏电流都是一项挑战。本应用指南介绍了测量待机电流的技巧,说明了泰克DMM4020万用表的独特功能怎样准确地测量纳安电流。
使用泰克DMM4020万用表准确测量纳安电流
对大多数数字万用表来说,准确测量纳安级的低泄漏电流都是一项挑战。本应用指南介绍了测量待机电流的技巧,说明了泰克DMM4020万用表的独特功能怎样准确地测量纳安电流。

泰克销售分公司及办事处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4号通恒大厦1楼101室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6235 1210
(010)6235 1230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

泰克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900号科技大楼C楼 7楼
邮编: 200233
电话: (021)6289 6908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

泰克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68号上步大厦第 21层 G,H,I,J室
邮编: 518031
电话: (0755)8246 0909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

泰克成都办事处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86号城市之心23层D-F座
邮编: 610016
电话: (028)8620 3028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

泰克西安办事处
陕西省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88号 老三届世纪星大厦20层K座
邮编: 710065
电话: (029)8723 1794
传真: (029)8721 8549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

泰克武汉办事处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18号 招银大厦1611室
邮编: 430022
电话: (027)8781 2831
(027)8781 2760
E-mail: china.mktg@tektroni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