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想入手一台示波器,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1-09-27):
想弄一台2000左右的,二手的也可以,新的也行,不过我这点米新的只能买国产的了。就是这2000左右,修笔记本用是买个大牌子的二手好呢,还是要个国产的普源好呢。大家给个建议。
     好多朋友说二手的HP 日立 岩崎都可以,当然泰克更是大牌子,不过泰克都是大工厂用,一般都是用了好长时间,有问题处理的,怕用不住,所以有人给我推荐HP54600A,这个是数字的,成色还好些,而且也比较专业,只是采样率太低,不知道我用合不合适。
     国产的普源应该是最发的品牌了,但是我看论坛里面好多说它是超频过的,说是1Gsa/s的采样率,不一定能达到,所以对这样没信用的厂家,有些失去信心。
     最后再问问内行,修笔记本到底需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采样频率最少要达到什么要求。还是直接弄个模拟的CRT直读的呀?比如日立的V1065,岩崎的SS7810!
    有好的给提供个好的卖家最好了!   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理呀,高手们都出来指点一下吧!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人支持呀!!

楼主:
老手们不要太吝啬你们的键盘,出来敲几个字,给我个建议吧!

网友:
进口的二手货也很贵2000恐怕买不到超过100M的。

网友:
买个普源吧

网友:
平时主要测些什么信号?是看信号有没有,频率幅度对不对,还是要抓数据下来分析?
你要讲明需求才好推荐阿

网友:
修笔记本的不多,都不知道应当关注哪些信号波形

网友:
我用的是普源DS1102E,另外LZ是哪的啊?做了几年?

楼主:
我从06年开始修笔记本的,到现在一直没用过波波呢,买了先学学!测一下复位信号,还有就是晶振的振荡信号,还有就是时钟信号,CPU读取BIOS的信号等等!

网友:
可惜你不在深圳,不然,我刚卖了个安泰的7寸的ADS1102CAL,用完了,闲置在此,愿意1500转。保护膜都没撕,功能完好。没有相机拍照,估计你不会要。

修改原因:是100M的 上面写着1GSa/s
反正是这么写的。

网友:
不建议买二手的机器

网友:
淘个二手的1000都不到,修笔记本不用太好的也可以滴

网友:
修笔记本时5M带宽就够了。主要用于对付电源这些地方。千兆的总线,不是用示波器来修的o

楼主:
不看好安泰信,国产里边现在也就普源还能凑合!买二手的还是要找个大牌子的,成色好点的!13楼的我感觉现在示波器用处挺大的,可不像你说的那样,测一下晶振和其它时钟信号还有一些总线信号还是相当有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弄一台2000左右的,二手的也可以,新的也行,不过我这点米新的只能买国产的了。就是这2000左右,修笔记本用是买个大牌子的二手好呢,还是要个国产的普源好呢。大家给个建议。
     好多朋友说二手的hp 日立 岩崎都可以,当然泰克更是大牌子,不过泰克都是大工厂用,一般都是用了好长时间,有问题处理的,怕用不住,所以有人给我推荐hp54600a,这个是数字的,成色还好些,而且也比较专业,只是采样率太低,不知道我用合不合适。
     国产的普源应该是最发的品牌了,但是我看论坛里面好多说它是超频过的,说是1gsa/s的采样率,不一定能达到,所以对这样没信用的厂家,有些失去信心。
     最后再问问内行,修笔记本到底需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采样频率最少要达到什么要求。还是直接弄个模拟的crt直读的呀?比如日立的v1065,岩崎的ss7810!
    有好的给提供个好的......

虽然楼主对普源有偏见,但是还是推荐普源。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的测试信号大小以及什么信号了。

网友:
很多修电脑的买泰克的数字示波器!买泰克二手的示波器TDS220 TDS1012 TDS1012B TDS2012B都可以,有需要可以找我QQ419751881

网友:
不一定要大牌,够用就好!国产的几个品牌都可以用。

网友:
功能强大,质量可靠的手持示波器:新沃得手持示波器。你可以上它网站看下http;//www.nwd17.com.

网友:
修电脑的一般100M带宽就可以,我有几个客人都是修电脑的,都是拿SDS7102。而且这个型号的价格也刚好符合你的要求,你要是想进一步了解我们OWON示波器资料,可以跟我联系,QQ:852509910,我这里是OWON利利普厂家

网友:
国产的就可以了吧,好像2手的几百的都有

网友:
我也在找一台合适的示波器,好难选

网友(2011-12-1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28845899刚看到的一款!!!!大家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