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的AOI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9-27):
我想知道到底是嘉立创骗人了呢,还是AOI就这个水平,检测不出来?
这是今天刚收到的板子,嘉立创下料12块,QC 11块,飞针测试一半,然后这张是从没测试的6张里面发现的,也太明显了吧。

USB-MINI焊盘问题 (原文件名:R0014408.JPG)

网友:
搞个正确的对比一下

网友:
打样有5块好的足够了,没测试人家也没说保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个正确的对比一下

仔细看USB-MINI母头的焊盘,差不多是图片正中间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样有5块好的足够了,没测试人家也没说保证啊

AOI检测是在飞针测试之前的,理论上AOI检测不通过的是不能进入下一道工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的话我做IMU小板那家相对还能好一点

网友:
还好没在那打,哈尔滨有没有差不多点的PCB制版厂

网友:
但是人家并没有违约-----说好不测的.

网友:
那么小的孔对强度有帮助么?

网友:
有时候我会放一个大孔,用手工焊把锡填满.....

网友:
是的-----那个约定是对他们有利的,我相信他们会不厚道地把测试出来的废品放到"未测试"那边去------虽然实际上他们已经违约了,但用户无法确认他们的违约行为------如果上了法庭什么的,等于是他们没有违约.....

网友:
测试都是相对的,在小厂制板这类情况在所难免
对于用户,是针对每一块单板查看的,对于这类拼板厂家,是大面积检查...
(不要忘了,所有的测试都是相对的,品质把控需要在各个环境都去把控才能实现目标)

同样,常规的飞针测试也是相对的,若之前的工艺把控不好,即使飞针测试通过也不能达到100%

网友:
【11楼】 armok 阿莫
不是不测,而是将测试不通过的放到不测的里面了。
----------------------------------------------------

不用怀疑,这是真的,这是很多打样降低成本的策略

网友:
哈哈,这就是出多少钱,办多大事情了。
又想便宜,又想好,那是不可能滴。。
他不测试的板不管是好是坏,他都是免责的。如果你要求全测,他出了问题就是他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楼】 armok 阿莫
不是不测,而是将测试不通过的放到不测的里面了。
----------------------------------------------------
不用怀疑,这是真的,这是很多打样降低成本的策略

的确如此。一般标记“未测试”的那一袋我都拿去做机械配合去了,从来不往上面焊元件

网友:
这不算什么 我们有一次 用他们测过的板子 焊出来的电路居然不工作 开始还怀疑是元件有问题 后来才发现 测过的板子居然还有短路...
不过就是一块 2cm * 3cm的小板 整个板子上就20来个零件 居然也能做出短路来...
现在用嘉立创的板子 无论测没测过的 全部整个板子仔细检查一遍 确定没问题了 再焊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