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楼主(2011-09-27):
如下面所示,PCB上面右侧半圆形的部份是板载的PCB天线,而现在我新接了个项目,要设计315M及433M两个频率在一起(发射电路),由于空间小,所以不得不重新布局PCB上部高频发射部份及PCB天线.所以就有下面的问题了.
1.如果我改变图中的PCB天线的布局和大小,改变高频部份(尽可能不变或不变)的布局.其工作的效果会不会差很多(但对于我来说,距离有10米足够了).
2.另打算315M/433M共用一条天线,也就是简单地将原来接天线的输出端并在一起.但任一时间只有一个发射电路工作,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上面的两上问题,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多谢了.

网友:
PCB天线的特性与PCB天线附近区域的所有机械尺寸参数相关,其包含相对位置,铜的厚度,铜箔尺寸,信号引入/接地点,PCB材料,厚度,etc。
只要改了天线的尺寸以及周围地层的尺寸,需要重新有限元仿真分析确认修改,否则好用与否就看运气了。
只修改非天线的电路部分,不仿真据说问题不大。

两个输出并联不妥,建议用RF的SPDT开关进行选择。
直接连阻抗有问题,并且输出功率馈入关闭芯片的输出级,可能导致故障。

网友:
315M及433M两个频率相差很大则无法共用一个环形天线。距离有10米足够了,因此用小型空心繞线电感 (內直径2~4mm即可)当发射天线,分別用兩组振盪线路。

楼主:
是的,我也是打算,做两套环形天线的(但由于空间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用遥控器中常用的经典尺寸,这是我担心的),两套振荡电路.只是拉杆天线,打算共用.

楼主:
自已再项一下.

网友:
那环形天线充其量也就是个电感,没必要共用的,体积有要求可直接用个1mm2铜线在直径3mm的钻头上绕3-5圈就可以了。用2套发射震荡电路。

网友:
我有封装好的天线PCB,和所有参数.有测试样品.QQ联系:932510685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没更好的建议

网友(2011-10-2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有433MHZ的封装好的pcb天线吗?或者说能指点我怎么设计pcb天线吗?谢谢!

网友:
半圆形那个不是天线,是电感啊。这个可以用绕空心5mm三圈半铜线电感代替,Q1左边那里才是天线,Q1用的应该是3356,我们产品在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