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请教

楼主(2011-09-27):
假设步进电机是1.8度
使用一个驱动芯片,设置其功能为十六细分,请问如果我往驱动芯片的输入里分别 打入 1-15个脉冲,请问这15种情况,电机是处于什么状态?运行的角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细分是通过极与极之间电流大小比例不同,使转子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如果基本步进角度是一点八,则一个胲冲是它的十六分之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步进角是1,8度,那么一个脉冲就是1,8度了,15个就是15*1,8=22°

楼主:
我应该去看下细分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