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了个简单的HMI

楼主(2011-09-28):
纯属个人娱乐,现在只实现 静态显示,数字显示器,还有类C的脚本。
STM32上运行程序包括:BIOS负责下载解析的系统程序和画面文件,系统程序负责解析画面和脚本的文件。系统程序和画面文件通过IAP烧到内部flash中,BIOS系统定位于0x8000000,系统程序定位于0x80020000,画面文件定位于0x80040000,
上位机程序包括:画面编辑软件,下载软件,和脚本编辑软件。

下位机bios (原文件名:Bios.JPG)

下位机解析显示上位机编辑好的文件 (原文件名:Text.JPG)

上位机编辑静态文本 (原文件名:编辑.JPG)

文本属性 (原文件名:编辑2.JPG)

上位机下载程序 (原文件名:下载.JPG)

网友:
能否介绍一下原理,并共享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并不复杂,上位机编辑软件编写可以参照 一些开源的绘图软件,像小型CAD都有源码提供的,像控件拖动和拉伸等都可以参照
上位机编辑功能主要任务就是把可视的控件保存到一组结构体中,
以Text为例:结构体中保存了
控件标示号(标示控件类型,下位机根据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处理)位置,字体颜色,字符串长度。
typedef struct TEXTITEM_
{
        INT32U                        Type;                                                //类型
        INT32U                        Strlen;                                                //字符串长度
        RECT                        Position;                                              //控件位置
        INT32U                        TextColor;                                        //字体颜色
        INT32U                        BackColor;
}TEXTITEM;
不同的控件在组合成一幅画面,画面也有一个数据结构保存 本画面的控件数,
许多画面再组成一个文件。

下位机从固定地址取得这些数据(通过上位机下载程序和下位机BIOS下载的固定地址)
再根据数据结构取得一幅画面,在一幅画面中再根据控件ID(标示控件类型做不同处理)
例如控件类型为 TEXT文本,则根据定好的数据结构取出字符串长度,字体颜色,位置,然后显示
其他控件基本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有上位机和下位机的MODBUS通信协议吗?带触摸吗?如果都有的话什么价啊?

网友:
顶,不错啊,开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只是上位机编辑好画面(现在只能编辑静态文本控件),然后编译成下位机可以解析的数据格式通过串口下载到STM32特定的数据区,通讯协议是自己定的,只是起到传输画面文件的作用。触摸屏支持,但是还没实现数据显示器输入功能。板子用的是淘宝网上STM32开发板。纯属自己娱乐,主要是为了学习VC和STM32。

网友:
很好很强大,期待楼主开源

网友:
mark 等待开源

网友:
强烈建议开源!呵呵!

网友:
上位机下载程序 (原文件名:下载.JPG) ----  看着很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位机下载程序 (原文件名:下载.jpg) ----  看着很熟悉

用过别人的文本,仿照其下载程序界面做的。

网友:
开源代码或者开源思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源代码或者开源思想吧

现在只能显示静态文本,其他控件都没有实现,等到实现数据显示与设置和脚本完善再考虑开源吧!

网友(2011-12-26):
开源一下,研究研究

网友:
强烈要求开源一下吧~~觉得挺好的~~

网友:
楼主,开源吧,大家会感谢你的